要控制多个MOS管开通和关断,但不知道如何给系统共地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本来是想做一个串联电池的电阻均衡电路,左边为电池输入端,共3节电池串联,右边为单片机GPIO的输入端,通过输出高电平来控制MOS管开断,从而达到一个分流的效果,可是对于这种电路,我该怎么来确定系统的共地问题?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下,新人小白刚入手做硬件。

网友A:
三支MOS管显然无法共地,只能分别控制,各控制电路必须彼此隔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B:
凌力尔特有专门的蓄电池/超级电容电压均衡充电控制芯片,我以前用过LTC6803,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相关资料,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支MOS管显然无法共地,只能分别控制,各控制电路必须彼此隔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恩恩 只能再加个隔离的驱动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凌力尔特有专门的蓄电池/超级电容电压均衡充电控制芯片,我以前用过LTC6803,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相关资料 ...

这个挺符合要求的 不过想自己搭个简单的均衡电路 那个芯片有点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只能再加个隔离的驱动电路了

其实,你对MOS管进行控制并没有速度要求,能够在0.1秒内开关即可。那么可以用个小高频变压器,次级二极管整流去控制MOS管,在变压器初级控制。这就达到了悬浮的要求,好处是不必为每一个MOS管单独设置一个电源。

网友:
如果电池电压不高,不需要共地也能控制;只要栅极的电压高出6肯定就通了;如果串多了累加起来电压超过12V,就有点小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