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V,50A的蓄电池

楼主:
目前项目中有个80V,20A的无刷直流电机,不过需要最大过载电流达到50A,现在需要能给这个电机供电的蓄电池,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蓄电池呢。。。。。

网友:
80V20A,这个无刷电动机功率不小。
打算始终用蓄电池供电?还是仅仅实验时用一下?

网友:
这样的蓄电池当然有,多个铅酸蓄电池串联即可。普通载重汽车上的蓄电池,起动时电流可以达到百安以上。
问题是你要使用多长时间,即蓄电池的容量。

网友:
6节铅酸串联充满大概就80v了

网友:
常规12V蓄电池规格有:12V17AH,12A24AH,12V38AH,12V65AH,12V100AH等规格
电池组串增加电压,并增加容量
按楼主提供需要的80V电压,还请核对电池电压供电范围
7节串是84V,6节串是72V
建议使用7节串,然后根据功率考虑并的数量,这样组成的大功率电池组,然后增加保护电路

网友:
最大过载电流达到50A这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工作电流多少

比如100AH容量得电池,充满电后以100A的电流放电一小时就能把电量放完。50A电流就是2小时放完, 20A就是5小时 。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是不可能以恒定电流一直放电的。
因为电池内阻会随着电池容量的下降而增大,端电压会逐渐下降,放电电流减小,过放电对电池的危害是终生的,放完电的电池如果不及时充电的话,几个小时内附着在极板上的强酸就会把极板腐蚀掉最终导致电池报废。
所以一般电路中都有蓄电池保护电路,一旦电池电压低于10.8V就会自动切断用电,以防止蓄电池因为过放电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