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正电压稳压器

楼主:
求解为何通过公式计算,若要将5V的直流电转化为3.3V的直流电应该采用R16=393.6欧姆(公式: Vout 约= 1.25V x (1 + R2/R1) )。
然而仿真的实际结果为R16取680欧姆。为什么??

网友A:
“求解为何通过公式计算……(公式: Vout 约= 1.25V x (1 + R2/R1) )。”

简单地说,LM317的设计,是尽力使输出引脚与ADJ引脚之间保持为1.25V,故有上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为何通过公式计算……(公式: Vout 约= 1.25V x (1 + R2/R1) )。”

简单地说,LM317的设计,是 ...

大哥,我想知道为什么仿真与理论计算出来的Vout不符合,另外,没明白您的意思?可以讲清楚一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想知道为什么仿真与理论计算出来的Vout不符合,另外,没明白您的意思?可以讲清楚一点么?

还有,仿真正确么?

网友A:
“然而仿真的实际结果为R16取680欧姆。为什么??”
1、你的仿真电路,LM317输出电流为零,应该加上一定负载。
2、LM317要求Vin-Vout大于2.5V,你的仿真仅1.7V。

网友:
意思是我的电路这样是错误的,对么?。。。完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而仿真的实际结果为R16取680欧姆。为什么??”
1、你的仿真电路,LM317输出电流为零,应该加上一定负 ...

我的电路这样是错误的,对么?有没有可能实际可以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这样是错误的,对么?有没有可能实际可以运行呢?

“我的电路这样是错误的,对么?”
我没有说你的电路是错误的。和LM317手册中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这样是错误的,对么?有没有可能实际可以运行呢?

“有没有可能实际可以运行呢?”
实际电路有可能正常运行,因为实际的电路负载电流很可能不为零,还因为实际电路中LM317和仿真中的LM317参数有所不同。

网友C:
用7805给LM317供电,7805是固定输出5V,这样电路实际电路中不会有,LM317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25V-37V。
单纯研究LM317电路,在proteus直接按手册中电路加直流电压即可

没有必要通过交流供电,还要添加变压器,这样仿真会与实际电路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实际可以运行呢?”
实际电路有可能正常运行,因为实际的电路负载电流很可能不为零,还因为 ...

感谢感谢!以后一定要注意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7805给LM317供电,7805是固定输出5V,这样电路实际电路中不会有,LM317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25V-37V。
单 ...

谢谢!

网友:
把LM317的输入放到7805之前,同时按比例适当提高R16和R21的阻值,采样电阻有合理的取值区间,需要考虑功耗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7805给LM317供电,7805是固定输出5V,这样电路实际电路中不会有,LM317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25V-37V。
单 ...

抛开最小压差而言, 两个线性稳压前后搭配的应用并不奇怪, 对噪声要求比较高的情况, 单颗的PSRR不够用...

网友:
我的观点是能有实验条件的尽量做实验不要仿真,毕竟仿真时在理想条件下进行的。对于LM317做实验所要求的外部条件很容易,电位器,线性稳压电源,还有就是317芯片电压表,负载电阻。你可以试试。我一般能不仿真的就尽量做实验。结果会更加趋于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