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简易的WIFI信号放大器

楼主:
       住的地方信号一直不太好,一直想自己DIY一个简易的WIFI信号放大器,其实应该准确的说是WIFI中继器,原理就是路由+nat功能,由于自己一直用8266开发做项目,所以也搞了一个,前段时间,参加论坛活动也搞了一个水星的WIFI放大器对比,不得不说水星的性能要远比8266强,究其原因,肯定和软件和芯片性能都有关系的,8266由于ram比较小,一共也才120k左右,如果连接的tcp太多了,容易nat爆满,做网络设备就是这样,内存往往比flash大几倍,比如常见的路由器方案,都是flash ,8m/16m,但是sdram确是32m/64m/128m. 现在仅仅是实现了简单的路由和nat功能,接下来还得继续优化性能和完善配网功能界面,手上还有一个mtk7688的开发板,准备拿那个玩一把,之所以用8266也仅仅是为了研究学习和DIY玩,其实WIFI信号放大器和路由功能基本都在openwrt功能集成了,会用就行,看来接下来我也有必要把水星的放大器拆解下,看看用的哪家的芯片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ateras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路由器的sdram比nand大这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路由器的sdram比nand大这个事

其实我以前也没注意,后来开始研究了,才发现,不过想想也是,网络参数还有一些nat表信息都很大,尤其是几年不掉电的话,用户访问的网址肯定很多,nat表也肯定很大,虽然nat表会定期释放,但是都是会造成短期内比较大。

网友B:
如果Nat拥塞,可以重启一下路由释放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Nat拥塞,可以重启一下路由释放内存。

所以这个挺麻烦的,我家老的路由器就是需要时不时重启下

网友:
正基WIFI模块优势现货热卖
AP6181        WIFI2.4  支持Android系统
AP6210        WIFI2.4+BT4.0双模  支持Android系统
AP6212        WIFI2.4+BT4.2+FM 支持Android/Win系统
AP6214A WIFI2.4+BT4.2  支持Android/RTOS系统
AP6255  WIFI2.4+5G+BT4.1+FM 支持Android系统
AP6234  WiFi2.4+5G+BT4.0  支持Win10/Android系统
AP6330        WIFI2.4+5G+BT4.0+FM 支持Android/Win系统
AP6335        WIFI2.4+5G+BT4.1+FM 支持Android系统
AP6476        WIFI2.4+BT4.0+FM+GPS 支持Android系统
AP6441        WiFi2.4+5G+BT4.0+NFC 支持Android系统
RTL8211E-VB-CG  10/100/1000千兆以太网收发器
RTL8152B-VB-CG  10/100MUSB以太网控制器
RTL8201CP-VD-LF 10/100M以太网PHY
==================================
MOB:13714153746 QQ:2097928329 刘工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能把具体过程说一下嘛,怎么DIY的,虽然市面上成品很多,但是DIY很有意思,考查动手动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