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FXOS8700CQ (3D加速度计+3D磁力计)

楼主:
FXOS8700CQ 包含了3D加速度计+3D磁力计。
原理图上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I2C接口
在使用姿态传感器的,一定要对轴方向的了解。下面是加速度仪、磁力仪 轴的方向

其相关手册如下:
普通的I2C本来没有什么好说,不过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
I2C的总线释放代码,利用的I2C协议中发送一个不可以存在的地址码,令总线上所有的I2C设备都进行待机状态。以达到同步

void BOARD_I2C_ReleaseBus(void)
{
    uint8_t i = 0;
    gpio_pin_config_t pin_config;
    port_pin_config_t i2c_pin_config = {0};

    /* Config pin mux as gpio */
    i2c_pin_config.pullSelect = kPORT_PullUp;
    i2c_pin_config.mux = kPORT_MuxAsGpio;

    pin_config.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pin_config.outputLogic = 1U;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PortC);
    PORT_SetPinConfig(I2C_RELEASE_SCL_PORT, I2C_RELEASE_SCL_PIN, &i2c_pin_config);
    PORT_SetPinConfig(I2C_RELEASE_SDA_PORT, I2C_RELEASE_SDA_PIN, &i2c_pin_config);

    GPIO_PinInit(I2C_RELEASE_SCL_GPIO, I2C_RELEASE_SCL_PIN, &pin_config);
    GPIO_PinInit(I2C_RELEASE_SDA_GPIO, I2C_RELEASE_SDA_PIN, &pin_config);

    /* Drive SDA low first to simulate a start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初始化时已经拉高*/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DA_GPIO, I2C_RELEASE_SDA_PIN, 0U);
    i2c_release_bus_delay();

    /* Send 9 pulses on SCL and keep SDA high */
    for (i = 0; i < 9; i++) /*9bit 原因 不必要等待应答/非应答信号*/
    {        /* SCL 低电平时,SDA可以变化;在SCL上升沿锁存SDA,SCL高电平传输数据*/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CL_GPIO, I2C_RELEASE_SCL_PIN, 0U);
        i2c_release_bus_delay();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DA_GPIO, I2C_RELEASE_SDA_PIN, 1U);
        i2c_release_bus_delay();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CL_GPIO, I2C_RELEASE_SCL_PIN, 1U);
        i2c_release_bus_delay();
        i2c_release_bus_delay();
    }

    /* Send stop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CL_GPIO, I2C_RELEASE_SCL_PIN, 0U);
    i2c_release_bus_delay();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DA_GPIO, I2C_RELEASE_SDA_PIN, 0U);
    i2c_release_bus_delay();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CL_GPIO, I2C_RELEASE_SCL_PIN, 1U);
    i2c_release_bus_delay();

    GPIO_WritePinOutput(I2C_RELEASE_SDA_GPIO, I2C_RELEASE_SDA_PIN, 1U);
    i2c_release_bus_delay();
}

网友A:
I2C总线释放还真比较麻烦,总线上只有单个设备时可以这么做。但有些设备是不一样的,有的是9个时钟,有的是16个时钟,并且对数据线状态有要求。
I2C总线挂好多设备时,按I2C协议总线释放操作过程还没弄懂。因为存在一个设备把数据线拉低(锁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释放还真比较麻烦,总线上只有单个设备时可以这么做。但有些设备是不一样的,有的是9个时钟,有的是 ...

有16个时钟,我接触的I2C设置9个时钟的多。
释放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代码,你有什么高见,让总线所有设备都释放?

网友B:
已经开始弄传感器了,基于KW41Z多功能计步器项目实现的话,手机APP这块的制作对电子工程师应该也是很大的挑战,sensortile大赛好多网友卡在这块很久很久,建议如果没弄过上位机开发这块,一定要给它留出足够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开始弄传感器了,基于KW41Z多功能计步器项目实现的话,手机APP这块的制作对电子工程师应该也 ...

是的呢,手机APP最难搞的呢!·

网友:
用IIC驱动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时,除了释放总线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我初步看了下,IIC的回调函数是可以用同一个的吧?但我的第二个IIC设备好像没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