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之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

楼主:
一、实验目的:了解DS1302的工作原理以及通过六位数码管将时分秒显示出来。
二、实验环境:FPGA开发板AX301,Quartus ii
三、实验介绍:通过启动DS1302,让RTC开始工作,同时不断读取DS1302时分秒的值,通过数码管将之显示。

DS1302工作原理,内容比较多,先附上数据手册。

四、系统框架图

五、具体模块组成,见RTL扩展图

六、源码
module exp13_demo_show
(
    CLK, RSTn,
         RST,
         SCLK,
         SIO,
    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LED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RST;
         output SCLK;
         output [3:0]LED;
         inout SIO;
         output [7:0]Row_Scan_Sig;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wire [3:0]rSecond_data0;
//        wire [3:0]rSecond_data1;
//   wire [3:0]rMini_data0;
//        wire [3:0]rMini_data1;
//        wire [3:0]rHour_data0;
//        wire [3:0]rHour_data1;
        wire [19:0]showdata;

         exp13_demo U1
         (
           .CLK( CLK ),
           .RSTn( RSTn ),
                .showdata(showdata),
//           .Second_data0(rSecond_data0),
//                .Second_data1(rSecond_data1),
//                .Mini_data0(rMini_data0),
//                .Mini_data1(rMini_data1),
//                .Hour_data0(rHour_data0),
//                .Hour_data1(rHour_data1),
           .LED(LED),
           .RST( RST ),
           .SCLK( SCLK ),
           .SIO( SIO )
    );

        //assign showdata = rSecond_data0+rSecond_data1*10+rMini_data0*100+rMini_data1*1000+rHour_data0*10000+rHour_data1*100000;
        //assign showdata = 999999;
        exp07_top U2
(
           .CLK( CLK ),
           .RSTn( RSTn ),
           .Number_Data(showdata),
           .Row_Scan_Sig(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Column_Scan_Sig)
);

endmodule

module exp13_demo  //将DS1302的时分秒显示在六位数码管上
(
    CLK, RSTn,
         showdata,
         //Second_data0, Second_data1, Mini_data0,Mini_data1,Hour_data0,Hour_data1,
         LED,
         RST,
         SCLK,
         SIO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RST;
         output SCLK;
         inout SIO;
         output [3:0]LED;
         output [19:0]showdata;
        // output [7:0]Row_Scan_Sig;
        //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output [3:0]Second_data0;
//         output [3:0]Second_data1;
//         output [3:0]Mini_data0;
//         output [3:0]Mini_data1;
//         output [3:0]Hour_data0;
//         output [3:0]Hour_data1;
         /*******************************/

        reg [3:0]i;
        reg [7:0]isStart;
        reg [7:0]rData;
        reg [3:0]rLED;
        reg [3:0]rSecond_data0;
        reg [3:0]rSecond_data1;
   reg [3:0]rMini_data0;
        reg [3:0]rMini_data1;
        reg [3:0]rHour_data0;
        reg [3:0]rHour_data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i <= 4'd0;
                              isStart <= 8'd0;
                                        rData <= 8'd0;
                                        rLED <= 4'd0;
                          end
                 else
                     case( i )

                              0: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1000_0000; rData <= 8'h00; end

                                        1: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0100_0000; rData <= { 4'd1, 4'd2 }; end

                                        2: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10_0000; rData <= { 4'd2, 4'd2 }; end

                                        3: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1_0000; rData <= { 4'd2, 4'd2 }; end

                                        4:
                                        //if( Done_Sig ) begin rLED <=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0<=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4'd4; end
                                if( Done_Sig ) begin rLED <=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0<=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0_0001; end

                                        5:
                                        if( Done_Sig ) begin rMini_data0<= Time_Read_Data[3:0];rMini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0_0010; end

                                        6:
                                        if( Done_Sig ) begin rHour_data0<= Time_Read_Data[3:0];rHour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0_0100; end

                                        7:
                                        if(i==7) i<= 4'd4;
                          endcase

    /********************************************/

         wire Done_Sig;
         wire [7:0]Time_Read_Data;

         ds1302_module U1
    (
        .CLK( CLK ),
             .RSTn( RSTn ),
             .Start_Sig( isStart ),
             .Done_Sig( Done_Sig ),
             .Time_Write_Data( rData ),
             .Time_Read_Data( Time_Read_Data ),
             .RST( RST ),
             .SCLK( SCLK ),
             .SIO( SIO )
    );

         /********************************************/

         assign LED = rLED;

//         assign Second_data0 = rSecond_data0;
//         assign Second_data1 = rSecond_data1;
//         assign Mini_data0 = rMini_data0;
//         assign Mini_data1 = rMini_data1;
//         assign Hour_data0 = rHour_data0;
//         assign Hour_data1 = rHour_data0;
         assign showdata = rSecond_data0+rSecond_data1*10+rMini_data0*100+rMini_data1*1000+rHour_data0*10000+rHour_data1*100000;
        // assign

         /*********************************************/

endmodule

module exp07_top
(
    CLK, RSTn,
         Number_Data,
         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19:0]Number_Data;
         output [7:0]Row_Scan_Sig;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wire [19:0]Number_Data;

         wire [3:0]Hunthu_Data;
         wire [3:0]Tenthu_Data;
         wire [3:0]Thu_Data;
         wire [3:0]Hun_Data;
         wire [3:0]Ten_Data;
         wire [3:0]One_Data;

         number_mod_module U1
         (
             .CLK( CLK ),
                  .RSTn( RSTn ),
                  .Number_Data( Number_Data ), // input - form top

                  .Hunthu_Data( Hunthu_Data ), // output - to U2
                  .Tenthu_Data( Tenthu_Data ), //output - to U2
                  .Thu_Data( Thu_Data ), // output - to U2
                  .Hun_Data( Hun_Data ), // output - to U2
                  //.Ten_Data( Ten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Ten_Data( Ten_Data ), // output - to U2
                  .One_Data( One_Data )  // output - to u2\\U2
         );

         /****************************************/

         wire [7:0] Hunthu_SMG_Data;
         wire [7:0]Tenthu_SMG_Data;
         wire [7:0]Thu_SMG_Data;
         wire [7:0]Hun_SMG_Data;
         wire [7:0]Ten_SMG_Data;
         wire [7:0]One_SMG_Data;
        // wire [7:0]Ten_SMG_Data;
         //wire [7:0]One_SMG_Data;

         smg_encoder_module U2
         (
             .CLK( CLK ),
                  .RSTn( RSTn ),
                  .Hunthu_Data( Hunthu_Data ), // input - from U1
                  .Tenthu_Data( Tenthu_Data ), //input - from U1
                  .Thu_Data( Thu_Data ), // input - from U1
                  .Hun_Data( Hun_Data ), // input - from U1
                  .Ten_Data( Ten_Data ), // input - from U1
                  .One_Data( One_Data ),  // input - from U1
                //  .Ten_Data( Ten_Data ), // input - from U1
                 // .One_Data( One_Data ), // input - from U1
                  .Hunthu_SMG_Data( Hunthu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Te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Thu_SMG_Data( Thu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Hun_SMG_Data( Hun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U3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

         smg_scan_module U3
         (
             .CLK( CLK ),
                  .RSTn( RSTn ),
                  .Hunthu_SMG_Data( Hunthu_SMG_Data ), //input - from U2
                  .Te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Thu_SMG_Data( 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Hun_SMG_Data( Hu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input - from U2
                 //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Column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

endmodule

module ds1302_module
(
    CLK, RSTn,

         Start_Sig,
         Done_Sig,

         Time_Write_Data,
         Time_Read_Data,

         RST,
         SCLK,
         SIO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7:0]Start_Sig;
         output Done_Sig;

         input [7:0]Time_Write_Data;
         output [7:0]Time_Read_Data;

         output RST;
         output SCLK;
         inout SIO;

         /***************************/

         wire [7:0]Words_Addr;
         wire [7:0]Write_Data;
         wire [1:0]Access_Start_Sig;

         cmd_control_module U1
         (
             .CLK( CLK ),
                  .RSTn( RSTn ),
                  .Start_Sig( Start_Sig ), // input - from top
                  .Done_Sig( Done_Sig ),   // output - to top
                  .Time_Write_Data( Time_Write_Data ), // input - from top
                  .Time_Read_Data( Time_Read_Data ),   // output - to top
                  .Access_Done_Sig( Access_Done_Sig ),   // input - from U2
                  .Access_Start_Sig( Access_Start_Sig ), // output - to U2
                  .Read_Data( Read_Data ),    // input - from U2
                  .Words_Addr( Words_Addr ),  // output - to U2
                  .Write_Data( Write_Data )   // output - to U2
         );

         /*****************************/

    wire [7:0]Read_Data;
         wire Access_Done_Sig;

         function_module U2
         (
             .CLK( CLK ),
                  .RSTn( RSTn ),
                  .Start_Sig( Access_Start_Sig ),  // input - from  U1
                  .Words_Addr( Words_Addr ),  // input - from U1
                  .Write_Data( Write_Data ),  // input - from U1
                  .Read_Data( Read_Data ),    // output - to U1
                  .Done_Sig( Access_Done_Sig ), // output - to U1
                  .RST( RST ),   // output - to top
                  .SCLK( SCLK ), // output - to top
                  .SIO( SIO )    // output - to top
         );

         /*****************************/

endmodule

module cmd_control_module
(
    CLK, RSTn,

         Start_Sig,
         Done_Sig,

         Time_Write_Data,
         Time_Read_Data,

         Access_Done_Sig,
         Access_Start_Sig,

         Read_Data,
         Words_Addr,
         Write_Data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7:0]Start_Sig;
         output Done_Sig;

         input [7:0]Time_Write_Data;
         output [7:0]Time_Read_Data;

         input Access_Done_Sig;
         output [1:0]Access_Start_Sig;

         input [7:0]Read_Data;
         output [7:0]Words_Addr;
         output [7:0]Write_Data;

         /**********************************/

         reg [7:0]rAddr;
         reg [7:0]r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Addr <= 8'd0;
                                         rData <= 8'd0;
                                end
                  else
                      case( Start_Sig[7:0] )

                                    8'b1000_0000 : // Write unprotect
                                         begin rAddr <= { 2'b10, 5'd7, 1'b0 }; rData <= 8'h00; end

                                    8'b0100_0000 : // Write hour
                                         begin rAddr <= { 2'b10, 5'd2, 1'b0 }; rData <= Time_Write_Data; end

                                         8'b0010_0000 : // Write minit
                                         begin rAddr <= { 2'b10, 5'd1, 1'b0 }; rData <= Time_Write_Data; end

                                         8'b0001_0000 : // Write second
                                         begin rAddr <= { 2'b10, 5'd0, 1'b0 }; rData <= Time_Write_Data; end

                                         8'b0000_1000 : // Write protect
                                         begin rAddr <= { 2'b10, 5'd7, 1'b0 }; rData <= 8'b1000_0000; end

                                         8'b0000_0100 : // Read hour
                                         begin rAddr <= { 2'b10, 5'd2, 1'b1 };  end

                                         8'b0000_0010 : // Read minit
                                         begin rAddr <= { 2'b10, 5'd1, 1'b1 }; end

                                         8'b0000_0001 : // Read second
                                         begin rAddr <= { 2'b10, 5'd0, 1'b1 }; end

                                endcase

         /**********************************/

         reg [1:0]i;
         reg [7:0]rRead;
         reg [1:0]isStart;
         reg isDone;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i <= 2'd0;
                                         rRead <= 8'd0;
                                         isStart <= 2'b00;
                                         isDone <= 1'b0;
                                end
                  else if( Start_Sig[7:3] ) // Write action
                      case( i )

                                    0 :
                                         if( Access_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2'b0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2'b10; end

                                         1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2 :
                                         begin isDone <= 1'b0; i <= 2'd0; end

                                endcase
                  else if( Start_Sig[2:0] ) // Read action
                      case( i )

                                    0 :
                                         if( Access_Done_Sig ) begin rRead <= Read_Data; isStart <= 2'b00;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isStart <= 2'b01; end

                                         1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2 :
                                         begin isDone <= 1'b0; i <= 2'd0; end

                                endcase

     /*****************************/

          assign Done_Sig = isDone;

          assign Time_Read_Data = rRead;

          assign Access_Start_Sig = isStart;

          assign Words_Addr = rAddr;
          assign Write_Data = rData;

         /*******************************/

endmodule

  module function_module
(
    CLK, RSTn,
         Start_Sig,
         Words_Addr,
         Write_Data,
         Read_Data,
         Done_Sig,
         RST,
         SCLK,
         SIO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1:0]Start_Sig;
         input [7:0]Words_Addr;
         input [7:0]Write_Data;
         output [7:0]Read_Data;
         output Done_Sig;
         output RST;
         output SCLK;
         inout SIO;

    /*****************************/

         parameter T0P5US = 5'd24;//50M*(0.5e-6)-1=24

         /*****************************/

         reg [4:0]Count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Count1 <= 5'd0;
                  else if( Count1 == T0P5US )
                      Count1 <= 5'd0;
                  else if( Start_Sig[0] == 1'b1 || Start_Sig[1] == 1'b1 )
                      Count1 <= Count1 + 1'b1;
                  else
                      Count1 <= 5'd0;

         /*****************************/

   reg [5:0]i;
         reg [7:0]rData;
         reg rSCLK;
         reg rRST;
         reg rSIO;
         reg isOut;
         reg isDone;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i <= 6'd0;
                                         rData <= 8'd0;
                                         rSCLK <= 1'b0;
                                         rRST <= 1'b0;
                                         rSIO <= 1'b0;
                                         isOut <= 1'b0;
                                         isDone <= 1'b0;
                                end
                   else if( Start_Sig[1] )
                            case( i )

                                     0 :
                                          begin rSCLK <= 1'b0; rData <= Words_Addr; rRST <= 1'b1; isOut <= 1'b1; i <= i + 1'b1; end

                                          1, 3, 5, 7, 9, 11, 13, 15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else begin rSIO <= rData[ (i >> 1) ]; rSCLK <= 1'b0; end //下降沿设置数据

                                          2, 4, 6, 8, 10, 12, 14, 16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上升沿锁存数据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17 :
                                          begin rData <= Write_Data; i <= i + 1'b1; end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else begin rSIO <= rData[ (i >> 1) - 9 ]; rSCLK <= 1'b0; end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34 :
                                          begin rRST <= 1'b0; i <= i + 1'b1; end

                                          35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36 :
                                          begin isDone <= 1'b0; i <= 6'd0; end

                                 endcase
        else if( Start_Sig[0] )
                            case( i )

                                     0 :
                                          begin rSCLK <= 1'b0; rData <= Words_Addr; rRST <= 1'b1; isOut <= 1'b1; i <= i + 1'b1; end

                                          1, 3, 5, 7, 9, 11, 13, 15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else begin rSIO <= rData[ (i >> 1) ]; rSCLK <= 1'b0; end

                                          2, 4, 6, 8, 10, 12, 14, 16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17 :
                                     begin isOut <= 1'b0; i <= i + 1'b1; end  //IO口改为输入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
                                          if( Count1 == T0P5US ) begin i <= i + 1'b1; end
                                          else begin rSCLK <= 1'b0; rData[ (i >> 1) - 9 ] <= SIO; end

                                          34 :
                                          begin rRST <= 1'b0; isOut <= 1'b1; i <= i + 1'b1; end

                                          35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36 :
                                          begin isDone <= 1'b0; i <= 6'd0; end

                                 endcase

                /********************************/

                assign Read_Data = rData;
                assign Done_Sig = isDone;

                assign RST = rRST;
                assign SCLK = rSCLK;
                assign SIO = isOut ? rSIO : 1'bz;

                /********************************/

endmodule

module column_scan_module
(
    CLK, RSTn, Column_Scan_Sig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
//         parameter T10MS = 19'd499_999;//50M*0.01-1=499_999
//        //parameter T2MS = 17'd99_999;//50M*0.002-1=99_999  因为需要显示六位数码管,将扫描周期缩短,每个数码管扫描时间设为2ms
//         /*****************************/
//
//         reg [18:0]Count1; //10MS对应的计数器
//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Count1 <= 19'd0;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Count1 <= 19'd0;
//                  else
//                      Count1 <= Count1 + 19'b1;
//
//         /*******************************/

        // parameter T2MS = 17'd99_999;//50M*0.002-1=99_999  因为需要显示六位数码管,将扫描周期缩短,每个数码管扫描时间设为2ms
        parameter T1MS = 16'd49_999;
         /*****************************/

        // reg [18:0]Count1; //10MS对应的计数器
        // reg [16:0]Count1; //2MS对应的计数器
         reg [15:0]Count1;//1MS对应的计数器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Count1 <= 16'd0;
                  else if( Count1 == T1MS )
                      Count1 <= 16'd0;
                  else
                      Count1 <= Count1 + 16'b1;

         /*******************************/

         reg [3:0]t;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t <= 3'd0;
                  else if( t == 3'd6 )
                      t <= 3'd0;
                  //else if( Count1 == T10MS )
                  else if( Count1 == T1MS )
                      t <= t + 1'b1;

    /*********************************/

         reg [5:0]rColumn_Scan;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rColumn_Scan <= 6'b011111;
                  //else if( Count1 == T10MS )
                   else if( Count1 == T1MS )
                      case( t )
                                    3'd0 : rColumn_Scan <= 6'b011111;
                                         3'd1 : rColumn_Scan <= 6'b101111;
                                    3'd2 : rColumn_Scan <= 6'b110111;
                                         3'd3 : rColumn_Scan <= 6'b111011;
                                    3'd4 : rColumn_Scan <= 6'b111101;
                                         3'd5 : rColumn_Scan <= 6'b111110;//显示各位

                                endcase

         /******************************/

         assign Column_Scan_Sig = rColumn_Scan;

         /******************************/

endmodule

//module number_mod_module
//(
//    CLK, RSTn,
//         Number_Data,
//         Hunthu_Data,Tenthu_Data,Thu_Data,Hun_Data,Ten_Data, One_Data//定义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位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19:0]Number_Data;
//         output [3:0]Hunthu_Data;
//         output [3:0]Tenthu_Data;
//         output [3:0]Thu_Data;
//         output [3:0]Hun_Data;
//         output [3:0]Ten_Data;
//         output [3:0]One_Data;
//
//
//         /*********************************/
//         reg [31:0]rHunthu;
//         reg [31:0]rTenthu;
//         reg [31:0]rThu;
//         reg [31:0]rHun;
//         reg [31:0]rTen;
//         reg [31:0]rOne;
//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Hunthu <= 32'd0;
//                                         rTenthu <= 32'd0;
//                                         rThu<= 32'd0;
//                                        // rThu<= 32'd0;
//                                         rHun<= 32'd0;
//                                    rTen <= 32'd0;//?高级版本中,除法器默认是32位的,经过“编译”后,编译器会自动优化到何时的位宽
//                                         rOne <= 32'd0;
//                                end
//                        else
//                            begin
//                                     rHunthu<= Number_Data/100000;
//                                          rTenthu <= (Number_Data / 10000)%10;
//                                          rThu<= (Number_Data/1000)% 10;
//                                          rHun<= (Number_Data/100)% 10;
//                                     rTen <= Number_Data/10;
//                                          rOne <= Number_Data%10;
//                                 end
//
//         /***********************************/
//         assign Hunthu_Data = rHunthu[3:0];
//         assign Tenthu_Data = rTenthu[3:0];
//         assign Thu_Data =  rThu[3:0];
//         assign Hun_Data = rHun[3:0];
//         assign Ten_Data = rTen[3:0];
//         assign One_Data = rOne[3:0];
//
//         /***********************************/
//
//endmodule
//
//
module number_mod_module
(
    CLK, RSTn,
Number_Data,
Hunthu_Data,Tenthu_Data,Thu_Data,Hun_Data,Ten_Data, One_Data//定义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位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19:0]Number_Data;
output reg [3:0]Hunthu_Data;
output reg [3:0]Tenthu_Data;
output reg [3:0]Thu_Data;
output reg [3:0]Hun_Data;
output reg [3:0]Ten_Data;
output reg [3:0]One_Data;

/*********************************/
reg [3:0]rHunthu;
reg [3:0]rTenthu;
reg [3:0]rThu;
reg [3:0]rHun;
reg [3:0]rTen;
reg [3:0]rOne;

reg [19:0]input_buffer;

reg [19:0]next_input_buffer;

parameter OUTPUT=1'b0,INPUT=1'b1;

reg state;
reg next_state;

always @ (Number_Data or state or Number_Data or Hunthu_Data or Tenthu_Data or Thu_Data or Hun_Data or Ten_Data or One_Data)
begin

  if(state==INPUT)
    begin
      next_input_buffer = Number_Data;
      rHunthu= Hunthu_Data;
      rTenthu = Tenthu_Data;
      rThu= Thu_Data;
      rHun=Hun_Data;
      rTen = Ten_Data;
      rOne = One_Data;
      next_state=OUTPUT;
    end
  else
  begin
     next_input_buffer=input_buffer;
     rHunthu= input_buffer/100000;
     rTenthu = (input_buffer / 10000)%10;
     rThu= (input_buffer/1000)% 10;
     rHun= (input_buffer/100)% 10;
     rTen = (input_buffer/10)%10; //這行應該是這樣
     rOne = input_buffer%10;
//      rHunthu <= 4'd8;
//      rTenthu <= 4'd7;
//      rThu <=  4'd6;
//      rHun <= 4'd5;
//      rTen  <=  4'd4;
//      rOne  <=  4'd3;
      next_state=INPUT;

  end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Hunthu_Data <= 32'd0;
    Tenthu_Data <= 32'd0;
    Thu_Data<= 32'd0;
    Hun_Data<= 32'd0;
    Ten_Data <= 32'd0;
    One_Data <= 32'd0;
    input_buffer<=20'h0;
    state<=INPUT;
  end
else
  begin

     Hunthu_Data<=rHunthu;
     Tenthu_Data<=rTenthu;
     Thu_Data<=rThu;
     Hun_Data<=rHun;
     Ten_Data<=rTen;
     One_Data <=rOne;
     input_buffer<=next_input_buffer;
     state<=next_state;
end

endmodule

module row_scan_module
(
    CLK, RSTn,
         Hu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Thu_SMG_Data, Hun_SMG_Data,Ten_SMG_Data, One_SMG_Data,
         Row_Scan_Sig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7:0] Hunthu_SMG_Data;
         input [7:0]Tenthu_SMG_Data;
         input [7:0]Thu_SMG_Data;
         input [7:0]Hun_SMG_Data;
         input [7:0]Ten_SMG_Data;
         input [7:0]One_SMG_Data;

         output [7:0]Row_Scan_Sig;

         /*******************************/

//         parameter T10MS = 19'd499_999;//50M*0.01-1=499_999
//
//         /*******************************/
//
//          reg [18:0]Count1;
//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Count1 <= 19'd0;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Count1 <= 19'd0;
//                  else
//                      Count1 <= Count1 + 19'b1;
//
         /*******************************/

        // parameter T2MS = 17'd99_999;//50M*0.002-1=99_999  因为需要显示六位数码管,将扫描周期缩短,每个数码管扫描时间设为2ms
        parameter T1MS = 16'd49_999;
         /*****************************/

        // reg [18:0]Count1; //10MS对应的计数器
        // reg [16:0]Count1; //2MS对应的计数器
         reg [15:0]Count1;//1MS对应的计数器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Count1 <= 16'd0;
                  else if( Count1 == T1MS )
                      Count1 <= 16'd0;
                  else
                      Count1 <= Count1 + 16'b1;

         /*******************************/

         reg [3:0]t;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t <= 3'd0;
                  else if( t == 3'd6 )
                      t <= 3'd0;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else if( Count1 == T1MS )
                      t <= t + 1'b1;

         /**********************************/

          reg [7:0]r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rData <= 8'd0;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else if( Count1 == T1MS )
                      case( t )
                                    3'd0 : rData <=  Hunthu_SMG_Data;
                                         3'd1 : rData <=  Tenthu_SMG_Data;
                                    3'd2 : rData <= Thu_SMG_Data;
                                         3'd3 : rData <= Hun_SMG_Data;
                          3'd4 : rData <= Ten_SMG_Data;
                                         3'd5 : rData <= One_SMG_Data;

                                endcase

    /***********************************/

         assign Row_Scan_Sig = rData;
        //assign Row_Scan_Sig = 8'b1111_1111;

         /***********************************/

endmodule

module smg_encoder_module
(
    CLK, RSTn,
         Hunthu_Data,Tenthu_Data,Thu_Data,Hun_Data,Ten_Data, One_Data,
         Hu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Thu_SMG_Data, Hun_SMG_Data,Ten_SMG_Data, One_SMG_Data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3:0]Hunthu_Data;
         input [3:0]Tenthu_Data;
         input [3:0]Thu_Data;
         input [3:0]Hun_Data;
         input [3:0]Ten_Data;
         input [3:0]One_Data;

         output [7:0]Hunthu_SMG_Data;
         output [7:0]Tenthu_SMG_Data;
         output [7:0]Thu_SMG_Data;
         output [7:0]Hun_SMG_Data;
         output [7:0]Ten_SMG_Data;
         output [7:0]One_SMG_Data;

         /***************************************/

         parameter _0 = 8'b1100_0000, _1 = 8'b1111_1001, _2 = 8'b1010_0100,
                   _3 = 8'b1011_0000, _4 = 8'b1001_1001, _5 = 8'b1001_0010,
                                  _6 = 8'b1000_0010, _7 = 8'b1111_1000, _8 = 8'b1000_0000,
                                  _9 = 8'b1001_0000;

         /***************************************/
                  reg [7:0]rHunthu_SMG_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Hunthu_SMG_Data <= 8'b1111_1111;
                                end
        else
                       case( Hunthu_Data )

                                          4'd0 : rHunthu_SMG_Data <= _0;
                                          4'd1 : rHunthu_SMG_Data <= _1;
                                          4'd2 : rHunthu_SMG_Data<= _2;
                                          4'd3 : rHunthu_SMG_Data <= _3;
                                          4'd4 : rHunthu_SMG_Data <= _4;
                                          4'd5 : rHunthu_SMG_Data <= _5;
                                          4'd6 : rHunthu_SMG_Data<= _6;
                                          4'd7 : rHunthu_SMG_Data<= _7;
                                          4'd8 : rHunthu_SMG_Data<= _8;
                                          4'd9 : rHunthu_SMG_Data <= _9;

                                 endcase

         /***************************************/

                  /***************************************/
                  reg [7:0]rTenthu_SMG_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Tenthu_SMG_Data <= 8'b1111_1111;
                                end
        else
                       case( Tenthu_Data )

                                          4'd0 : rTenthu_SMG_Data <= _0;
                                          4'd1 : rTenthu_SMG_Data <= _1;
                                          4'd2 : rTenthu_SMG_Data<= _2;
                                          4'd3 : rTenthu_SMG_Data <= _3;
                                          4'd4 : rTenthu_SMG_Data <= _4;
                                          4'd5 : rTenthu_SMG_Data <= _5;
                                          4'd6 : rTenthu_SMG_Data<= _6;
                                          4'd7 : rTenthu_SMG_Data<= _7;
                                          4'd8 : rTenthu_SMG_Data<= _8;
                                          4'd9 : rTenthu_SMG_Data <= _9;

                                 endcase

         /***************************************/
                  /***************************************/
                  reg [7:0]rThu_SMG_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Thu_SMG_Data <= 8'b1111_1111;
                                end
        else
                       case( Thu_Data )

                                          4'd0 : rThu_SMG_Data <= _0;
                                          4'd1 : rThu_SMG_Data <= _1;
                                          4'd2 : rThu_SMG_Data<= _2;
                                          4'd3 : rThu_SMG_Data <= _3;
                                          4'd4 : rThu_SMG_Data <= _4;
                                          4'd5 : rThu_SMG_Data <= _5;
                                          4'd6 : rThu_SMG_Data<= _6;
                                          4'd7 : rThu_SMG_Data<= _7;
                                          4'd8 : rThu_SMG_Data<= _8;
                                          4'd9 : rThu_SMG_Data <= _9;

                                 endcase

         /***************************************/
                  /***************************************/
                  reg [7:0]rHun_SMG_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Hun_SMG_Data <= 8'b1111_1111;
                                end
        else
                       case( Hun_Data )

                                          4'd0 : rHun_SMG_Data <= _0;
                                          4'd1 : rHun_SMG_Data <= _1;
                                          4'd2 : rHun_SMG_Data<= _2;
                                          4'd3 : rHun_SMG_Data <= _3;
                                          4'd4 : rHun_SMG_Data <= _4;
                                          4'd5 : rHun_SMG_Data <= _5;
                                          4'd6 : rHun_SMG_Data<= _6;
                                          4'd7 : rHun_SMG_Data<= _7;
                                          4'd8 : rHun_SMG_Data<= _8;
                                          4'd9 : rHun_SMG_Data <= _9;

                                 endcase

         /***************************************/

         reg [7:0]rTen_SMG_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Ten_SMG_Data <= 8'b1111_1111;
                                end
        else
                       case( Ten_Data )

                                          4'd0 : rTen_SMG_Data <= _0;
                                          4'd1 : rTen_SMG_Data <= _1;
                                          4'd2 : rTen_SMG_Data <= _2;
                                          4'd3 : rTen_SMG_Data <= _3;
                                          4'd4 : rTen_SMG_Data <= _4;
                                          4'd5 : rTen_SMG_Data <= _5;
                                          4'd6 : rTen_SMG_Data <= _6;
                                          4'd7 : rTen_SMG_Data <= _7;
                                          4'd8 : rTen_SMG_Data <= _8;
                                          4'd9 : rTen_SMG_Data <= _9;

                                 endcase

         /***************************************/

         reg [7:0]rOne_SMG_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begin
                                    rOne_SMG_Data <= 8'b1111_1111;
                          end
       else
                     case( One_Data )

                                        4'd0 : rOne_SMG_Data <= _0;
                                        4'd1 : rOne_SMG_Data <= _1;
                                        4'd2 : rOne_SMG_Data <= _2;
                                        4'd3 : rOne_SMG_Data <= _3;
                                        4'd4 : rOne_SMG_Data <= _4;
                                        4'd5 : rOne_SMG_Data <= _5;
                                        4'd6 : rOne_SMG_Data <= _6;
                                        4'd7 : rOne_SMG_Data <= _7;
                                        4'd8 : rOne_SMG_Data <= _8;
                                        4'd9 : rOne_SMG_Data <= _9;

                          endcase

    /***************************************/

         assign Hunthu_SMG_Data = rHunthu_SMG_Data;
         assign Thu_SMG_Data = rThu_SMG_Data;
         assign Tenthu_SMG_Data = rTenthu_SMG_Data;
         assign Hun_SMG_Data = rHun_SMG_Data;
         assign Ten_SMG_Data = rTen_SMG_Data;
         assign One_SMG_Data = rOne_SMG_Data;

         /***************************************/

endmodule

module smg_scan_module
(
    CLK, RSTn,
         Hu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Thu_SMG_Data, Hun_SMG_Data,Ten_SMG_Data, One_SMG_Data,
         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7:0] Hunthu_SMG_Data;
         input [7:0]Tenthu_SMG_Data;
         input [7:0]Thu_SMG_Data;
         input [7:0]Hun_SMG_Data;
         input [7:0]Ten_SMG_Data;
         input [7:0]One_SMG_Data;

         output [7:0]Row_Scan_Sig;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row_scan_module U1
         (
             .CLK( CLK ),
                  .RSTn( RSTn ),
                  .Hunthu_SMG_Data( Hun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Te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Thu_SMG_Data( 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Hun_SMG_Data( Hu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column_scan_module U2
         (
             .CLK( CLK ),
                  .RSTn( RSTn ),
                  .Column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

endmodule

七、实验结果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urou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楼主   ,可以要下你的联系方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