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PHILIPS液晶电视---满血复活

楼主:
前提这个是公司的一个做实验用的是显示器。前几天我们去外场测试无线图像设备,突然间显示器没有图像了,无奈只好撤回。
回到公司闲下来的时候我就把它拆开了,正好赶上咱么论坛里面有这个以拆会友的活动。

说拆就拆,

只要给我一把大螺丝刀,我就能把它拆个稀巴烂。。。。。

这个不单单是个显示器,其实是个电视机。带显示器的功能。

就5颗螺丝,很简单,但是四周都是卡子,,,很不容易才被我撬开,,。。。有点暴力了,

顺着下面开始撬,,,,看到了两个喇叭、、、、再用力,就全撬开了。。。

撬开之后,里面很简单的就两块板子,一块是开关电源,另一块是显示用的,怪不得现在电视越做越薄。。。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拆液晶电视。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里面的东西。

拆开来了之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开关电源上面有个类似变压器的东西被烧化了,这个就好办了,不是什么大问题,估计直接换个电源板就OK了,但是不确定就这一块有问题,但是也不懂怎么修,只好先换一块电源板在说吧。

这部分我只认识个高频头,也只做这么小,和以前比要小很多,真是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仔细的观察了下,就是他烧的这个样子了,别处没有什么异样,也没什么糊味。。。就决定了换电源板

我在一看,手上粘巴巴的,不晓得什么液体,我就开始找这个液体在哪里来的,终于被我定位了,是边上的两个大电容爆了,但是这个电容是被铁壳罩住的,不容易被发现,

我把那个铁罩子拆下来,果然电容爆了,原来是电容里面的电解液。

又找到个问题,还好都出在这一块电源板上面。直接更换,就按照上面的型号到万能的淘宝上搜索下,果然有卖的。看了下价格也不贵,就买了块电源板

等了2天,终于到了。回来直接换上了,上壳,超级期待效果。。。。。

一上电,电源指示灯亮了。有门了,等了几秒钟,开机界面出来了,

哈哈,,,,飞利浦的开机界面,出来了,满血复活了。、、、、

网友A:
你单位的显示器,你花了90块钱给不给报销啊?

网友B:
打个没用的开关电源拆一对电容,一个共模电感,焊上不就行了,买块板子有点奢侈呀

网友:
以后我也学着修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单位的显示器,你花了90块钱给不给报销啊?

这个肯定得去报销呀,外加10元手续费,直接报100。。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个没用的开关电源拆一对电容,一个共模电感,焊上不就行了,买块板子有点奢侈呀

关键没有呀。。。。不晓得到哪里去拆。。。。

网友C:
这个成本有点高啊,一个显示器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成本有点高啊,一个显示器也没多少钱啊

一个显示器在没多少钱,最少也得要800多(最差的那种),所以只换了一个电源模块还是很划算的。要是找专业的人来修,上门费就要40了,不管修的怎么样。在加上换电源板,估计没有200块修不下来。

关键这个别处也没有坏,看了下还是值得去修的,要是从新买,这个也是浪费了,这种显示器我们都是在外场做实验用,所以用用不到什么好的,耐用就行。

网友E:
这货不难修。先观察、闻味,这个楼主已经做了,没味说明不是刚刚烧的。然后测保险,如果没断那更容易修。烧变形的那个是共轭电感,跟旁边的电容一起做滤波的。主滤波电容漏液当然需要更换,可以观察一下PCB判断是否因为漏液在途中搬运时流到不该去的地方导致故障,这个观察一下应该不难判别。从电容的外观看,应该漏液一段时间了。如果保险烧了,要测测开关管的好坏。报废的PC电源只要对应的元件完好,可以作为维修元件来源,网购几只电容、晶体管之类,还没快递费贵。
现在的家电维修,基本上都是换板子,维修工其实并不懂电子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不难修。先观察、闻味,这个楼主已经做了,没味说明不是刚刚烧的。然后测保险,如果没断那更容易修。烧 ...

对的,所以我就直接换了个板子,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显示器在没多少钱,最少也得要800多(最差的那种),所以只换了一个电源模块还是很划算的。要是找专 ...

买个带一个亮点的显示器只有你说的价格的一半,完全不影响显示效果,一点都看不出来,你很容易忘记屏幕上有一个两点这件事,国外是以显示器面板的坏点算,拿A类屏来说:日本是3个、韩国是5个、台湾是8个(都是不超过为合格品)坏点包括亮点和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带一个亮点的显示器只有你说的价格的一半,完全不影响显示效果,一点都看不出来,你很容易忘记屏幕上 ...

我懂你的意思,要是我个人,我i肯定会考虑去买,但是我们公司的东西,我也做不了主,哈哈,,,就以我在公司待了5年,对我们老板的了解,他不可能去买这种显示器的,(你前提不要说什么带亮点,要是这样,再便宜他都不会买的)我们老板就是这种性格,而且当初是这样讲的,是我说的修修看,不行在去买新的,我才去修的。

网友:
电源板烧就直接换

网友:
如能分析一下原因就好了。电容貌似是主因,可滤波电容失效,为何电感会烧掉?得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