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工行密码器

楼主:
        去银行办张银行卡,客服就可以办个密码器或者U盾,说是更安全;半信半疑的还是办了,这么小的东西,真的安全么, 那就拆开瞧瞧呗;
先看看庐山真面目:

看不见有螺丝的痕迹,而且很薄;
上工具开拆:

没有螺丝的结果,要么就是铆合,要么就隐藏,要么就是真没有;
揭开反面,咦,还是没有螺丝

那肯定就是在正面;开正面;

原来就是贴上去的;

正面的按键;注意到了么,还是没有螺丝,只有红柱钳住而起,去掉钳住点;

再看看反面;

果然又见“牛屎”,整个PCB包括段位LCD+电池+MUC的晶振;根本就没有任何无线的东西;
这东西安全????????????????????????????????????

这是用法,具体怎么实现不晓得。 买个心里安慰把。

网友A:
联网才不安全,这种是靠的动态算法,时间同步

网友B:
里面烧了固化程序?看他有引脚,是不是可以接单片机控制?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类似将军令

网友D:
动态算法安全就可以了,我在想给家里的换电池,电池提示电量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态算法安全就可以了,我在想给家里的换电池,电池提示电量不足了

好拆也好换,感觉没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网才不安全,这种是靠的动态算法,时间同步

没有搞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烧了固化程序?看他有引脚,是不是可以接单片机控制?

不晓得,估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类似将军令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