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的捕获通道的“边沿检测器”的疑惑

楼主(2017-05-15):
STM32定时器的捕获通道的“边沿检测器”的疑惑
STM32定时器的捕获通道的“边沿检测器”,是如何检测识别边沿的?例如:我要检测信号上升沿的话,我的信号上升幅度为多少才会识别为上升沿?
定时器
检测器
通道

网友A:
上升沿,就是由低变高。和检测高低电平应该是一样的道理,肯定会有范围的。高低电平的范围,手册有说明。上升沿应该也是这个标准,但我没有试过。你可以测一下这两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