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喇叭)的功率问题

楼主:
我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疑问,就是现在的扬声器在小型化的同时,功率却有增无减,小小的喇叭也有个一瓦两瓦的,小时候见过4、5寸的喇叭,标称才2W,比起现代标称2W的喇叭简直天壤之别,相同的老式喇叭肯定比现在的喇叭声音会大很多。
就说现在我手中的喇叭,一个比较新的喇叭标称4欧 3W,另一个是古老的喇叭标称8欧 0.4VA,当然了这个VA和W是有区别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如果换算成W的话,会比0.4W还小。上图对比:

这个3W的喇叭驱动起来并不比0.4VA的喇叭声音大,甚至还不如0.4VA的喇叭。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是老式喇叭标称保守,还是新喇叭的单位缩水,或者还是说这个所谓的功率是指它能吸收的功率,而不是释放出来的功率,那这岂不是太坑了?还是另有隐情?
希望懂的大神赐教一下,再此表示感谢!

网友:
“或者还是说这个所谓的功率是指它能吸收的功率,而不是释放出来的功率”
扬声器标称功率,是指它能够承受的电功率,也就是不会烧毁不会破裂的电功率。

网友A:
过去国内生产的扬声器,标注的是“标准功率”,定义是谐波失真不超过一定数值的电功率。显然这个功率要比现在定义的“不过热,不破损”的功率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国内生产的扬声器,标注的是“标准功率”,定义是谐波失真不超过一定数值的电功率。显然这个功率要比现 ...

非常感谢老师的知识普及,现在了解了

网友B:
现在的扬声器音圈用线确实比过去的粗,而纸盆制造工艺和所用材料则远远强于过去,所以在技术上可以令小尺寸扬声器承受远比过去大的功率输入,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扬声器一定具有更高的换能效率,所以声音在小功率激励下未必比过去的响亮。楼主用的小型扬声器其实与过去的差别还不是很大,再大些的,准许输入功率甚至会比过去的同尺寸扬声器大一个数量级,而且尺寸越大差别越明显。这时,你只要给足激励,现在的扬声器比过去的实在要响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扬声器音圈用线确实比过去的粗,而纸盆制造工艺和所用材料则远远强于过去,所以在技术上可以令小尺寸 ...

原来根本原因在这里,受教!

网友A:
就“不过热,不破损”而言,国际电工委员会又制订了几种标准。
其一是“额定噪声功率”,定义是向扬声器送入经带通滤波和限幅的粉红噪音,连续工作100小时没有过热或机械损伤。其二是“额定最大正弦功率”,这要指定频率,连续工作1小时。其三是“额定长期最大功率”,规定持续1分钟,间隔2分钟,重复10次,显然这个指标要比“额定噪声功率”又要大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不过热,不破损”而言,国际电工委员会又制订了几种标准。
其一是“额定噪声功率”,定义是向扬声器送 ...

这么详细的参数,估计有datasheet参考才行,一般的国产山寨扬声器,估计是没有datasheet,甚至所标的功率也就是个大概数值。

网友:
感谢maychang和chunyang两位大神,在我心中多年的疑惑基本是解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详细的参数,估计有datasheet参考才行,一般的国产山寨扬声器,估计是没有datasheet,甚至所标的功率 ...

是的。
扬声器的测试非常复杂,而且昂贵,一般中小厂家根本负担不起。

网友D:
功率大不见得声音就大, 喇叭还有个指标: 灵敏度. 灵敏度大3dB, 声功率翻倍. 0.5W,灵敏度100dB/W的剌叭跟5W, 灵敏度90dB/W的喇叭在分别输入0.5W, 5W的情况下是一样响.

网友E:
过去的喇叭,一般用“纸盆”,并且很大,它的电声转换效率是很高的。但纸质的强度低,现在使用复合材料的话,不管是失真还是承受的功率,都会很好的。

在相同的、能承受的功率下,老喇叭会很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不见得声音就大, 喇叭还有个指标: 灵敏度. 灵敏度大3dB, 声功率翻倍. 0.5W,灵敏度100dB/W的剌叭跟5W, ...

长见识了,还有灵敏度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去的喇叭,一般用“纸盆”,并且很大,它的电声转换效率是很高的。但纸质的强度低,现在使用复合材料的话 ...

感谢回复,都是有很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F:
队长 我最近也在玩这个  不知道STM32的内置DAC 能不能带的动0.5W的扬声器  还是需要再加个功放

网友:
队长你这个扬声器都是几个脚呢  L R GND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队长 我最近也在玩这个  不知道STM32的内置DAC 能不能带的动0.5W的扬声器  还是需要再加个功放

我见过的扬声器都是只有两个引脚,一正一负那种的
STM32内置的DAC非常脆弱,我以前用示波器一碰那个引脚,DAC功能就挂掉了,本身驱动能力应该非常弱,具体应该参考数据手册,我觉得必须得加一级运放。

网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囯各杨声器制造厂家对输入杨声器的功率都采用“标准功率”的数值,在这个功率上规定了失真是在馈给扬声器标准功率的恒定电压下测试的,所测得的非线性失真系数不应超过绐定扬声器的规定值●因为标准功率是由失真值的大小确定的,失真值又不能超过一定的要求,所以标准功率都定得比较小,通常是低于其它类型功率的◇长期接触标准功率的读者难怪会觉得国产扬声器所标出的承受功率比国外扬声器低得多。
       额定噪声功率:
       扬声器系统在一定的额定频率范围内,规定用专门测试噪音信号加至扬声器100H进行试验(该噪音信号的频谱分布较为接近实际的节目信号),结果并没有过热和机械损伤,达到长期安全地工作,这样测试而得的功率称为额定噪声功率。这一功率与失真无关,所以往往比标称功率大2~4倍。国外的扬声器一般都标识这一功率,国产扬声器也逐渐使用这一功率含义定值。
扬声器的功率的主要参数:
1.额定噪声功率( Rated Noise power)其定义为连续向扬声器输入模拟嗓声......
2.额定最大正弦功率( Maximum Sinusoidal power)亦称为连续正弦波......
3.长期功率(Long- Term Power)亦称为额定长期最大功率,这是一种在给定频带
内......
4短期功率( Short-Term power)亦称为额定短期最大功率,也是一种专门的噪声......
5音乐功率( Music Power)又称为节目功率( Program Power)取决于使.......
例如国光YD200-6型扬声器的标准功率为5W,而额定长期功率为30W。

网友:
于海旺 发表于 2020-4-27 12:04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囯各杨声器制造厂家对输入杨声器的功率都采用“标准功率&rdq ...

感谢您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