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波形解码

楼主:
用ESLA601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信号波形,该怎么解码?

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波形

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波形

网友A:
这个除非你用大量明文做编码,然后再分析才可能找出规律,仅凭零星信息是无用的。

网友:
无线的不是射频信号吗,怎么长这样
是什么模块的控制引脚信号吧

网友B:
这个是已经经过解码的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除非你用大量明文做编码,然后再分析才可能找出规律,仅凭零星信息是无用的。

同意2楼意见,
同样,若出现复杂的编码方式,就需要对单片机要求较高.包括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已经经过解码的波形吧。。

这是解调过的基带数据,但数据是编过码的,需要解码还原原始信息。解调和解码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