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DSP控制板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DSP的控制板,但是焊好出现了奇怪的问题,主要是DSP的复位问题,选用的是DSP28035,板子上电后发现复位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之后我就把DSP从板子上拿掉,拿掉后复位引脚的电平又变为高电平,但是再次把DSP焊上的时候,复位引脚又变为低电平,这问题太奇怪了,搞了一周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还望在这里能够得到解决的办法。上电烧录程序的时候,就提示DSP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没办法下载程序

网友A:
硬件有问题,看引脚的连线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问题,看引脚的连线处

具体怎么看呢?是DSP的引脚处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对,你板子辅铜了吧 ,看看的Rest线有那个地方和GND 短接了

网友B:
附上原理图以及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板子辅铜了吧 ,看看的Rest线有那个地方和GND 短接了

原理图和PCB发出来了,帮忙看下,DSP不焊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只要一焊DSP电位就不对了,但是RST用万用表测也没有接地,好奇怪啊

网友:
这个不好看呀,

网友A:
PCB原图发一份还可以看看

网友:
PCB原理图及其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原图发一份还可以看看

上传不了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传不了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是上传附件点击 图中的“附件”图标添加即可,但是大小不能超过15M

网友:
原理图及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上传附件点击 图中的“附件”图标添加即可,但是大小不能超过15M

又可以了,谢谢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可以了,谢谢管理

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原图发一份还可以看看

上传好了,帮忙看下,谢谢了,自己真是无奈了

网友D:
看了下你的原理图,电源整得很不合理,VDDIO还分VDDIO1,和2?用100pf来做去耦,能省钱吗?VDD那里需要外接1.2uf的电容,你应该好好看看datasheet。复位你那里的电容100pf也太小了。我觉得你的问题是上电复位时序不对的问题。。

网友:
如果外电路存在上拉,而DSP完好,RET仅为输入,那么检查焊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附上原理图以及PCB

你是割断线测的么?如是,检查断点以外的回路,包括焊接和PCB。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割断线测的么?如是,检查断点以外的回路,包括焊接和PCB。

对呀,我是飞线侧的复位脚的点位就是高电平,但是一接DSP点位就被拉低为低电平,晚上重新焊了一个最小系统,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你的原理图,电源整得很不合理,VDDIO还分VDDIO1,和2?用100pf来做去耦,能省钱吗?VDD那里需要外接 ...

我是按照一个开发板的电路弄的

网友B(2017-05-15):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