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L103硬件debug问题

楼主:
用以前在Keil4.0的写的代码,现在再用在Keil 5.18(MDK)进行硬件编译时,出现:RDDI-DAP error,然后提示是flash download fail.
改用j-link也都会出错。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不能够吧,还有这事?
是不是你设置有问题。只从你的简单描述,无法分析

网友A:
拔掉USB,关掉Keil,重新打开Keil,重新连接开发板,应该属于调试时异常中断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USB,关掉Keil,重新打开Keil,重新连接开发板,应该属于调试时异常中断造成。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