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365集成放大器的外围电路设计
上面的图是光伏输入45-60V,串联0.01欧姆电阻, 分别为RS1和RS2。将电流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因为此时信号很小,需要经过调理,将采集得到的电流放大,才能送往控制器,也就是单片机,进行放大处理。在输送到控制器后,电流信号用来实现最大功率点跟踪,提高光伏发电系统的工作效率。求OPA365外围电路的输入电路和反馈电路参数计算和选型。

楼主:
一定要使用OPA365么?
你的电路,直接使用一片仪表放大器可能比较省事。

楼主:
“求OPA365外围电路的输入电路和反馈电路参数计算和选型。”
图中已经标注了外围电路各元件数值,还要计算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OPA365外围电路的输入电路和反馈电路参数计算和选型。”
图中已经标注了外围电路各元件数值,还要计算 ...

对,已经标注了,要的是计算过程,要反推一下。

网友A:
根据输入幅值和需要的输出幅值计算放大倍数,然后根据放大倍数取值就是,具体计算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模拟部分有关运放的章节。

网友(2017-05-15):
对,已经标注了,要的是计算过程,要反推一下。

“要的是计算过程,要反推一下。”
要反推,见模拟电路教材中“差动放大器”部分(有些教材称为差分放大器)。需要计算的仅仅是放大器的中段频率的增益,增益为R16/R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输入幅值和需要的输出幅值计算放大倍数,然后根据放大倍数取值就是,具体计算去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模拟 ...

谢谢回复。
还有就是反相输入端的幅值该怎么算?是用输入45V-60V除以R8+R12+R20+R17得到电流,R17上的分压就是输入幅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使用OPA365么?
你的电路,直接使用一片仪表放大器可能比较省事。

嗯,有道理。
做毕设,这是设计好的电路。

网友:
谢谢回复。
还有就是反相输入端的幅值该怎么算?是用输入45V-60V除以R8+R12+R20+R17得到电流,R17上的分 ...

还有就是反相输入端的幅值该怎么算?

输入信号就是RS1和RS2两端的电压

网友:
谢谢回复。
还有就是反相输入端的幅值该怎么算?是用输入45V-60V除以R8+R12+R20+R17得到电流,R17上的分 ...

我想了半天,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回路、回路,先把回路的概念的搞清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反相输入端的幅值该怎么算?

输入信号就是RS1和RS2两端的电压

这个RS1和RS2两端的电压怎么算?我算的一直和放大倍数对不上。不是分压么?

网友:
这个RS1和RS2两端的电压怎么算?我算的一直和放大倍数对不上。不是分压么?

这是首帖原文:“上面的图是光伏输入45-60V,串联0.01欧姆电阻,分别为RS1和RS2。将电流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
RS1与RS2并联后为0.01欧,再与负载串联。至于光伏的负载在哪里,我可不知道,图中亦未给出。

网友:
这个RS1和RS2两端的电压怎么算?我算的一直和放大倍数对不上。不是分压么?

“这个RS1和RS2两端的电压怎么算?”
这个RS1和RS2两端的电压,是由负载中的电流决定的,等于负载电流乘以0.01欧。

网友:
这个RS1和RS2两端的电压怎么算?我算的一直和放大倍数对不上。不是分压么?

如果还是不清楚,那就仔细看看此图。此图把Rs1//Rs2与运放电流画到了一起。
Rs1//Rs2中电流一定是图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