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应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双向可控硅,由于之前没有用过,所以来求教一下哈!

之前可控硅这里用的是继电器,负载就是个电阻。但是由于控制端的电源地是通过一个二极管和电感接到220V一端的,所以上面的可控硅控制端是没有回路的,因此可控硅也不会导通,我想请教一下,上面这个电路中,可控硅的控制端应该如何设计呢?不太想加光耦

网友:
为什么不太想加光耦呢
光耦要用,隔离很重要,用可控硅要并RC,起到保护和阻容吸收网络

可以搜一下 双向可控硅用过零触发
网上介绍的电路比较多,双向可控硅电路也比较成熟稳定

网友:
嗯, 并RC我知道,对了,我看现在有一种叫无缓冲行TRIAC,是不是这个就不用加RC网络了呢?实际上这个电路原来用的是继电器,但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比较大,所以想改成可控硅的,只想改这一部分所以觉得新加的元件越少越好,还设计到成本的问题,所以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哈!

网友:
看看楼的参考点(地点)设置,这样做是不行的。

用到市电,一般都要隔离的,光耦合器是最佳的办法,因为它用得非常普遍,价格低廉,速度高(相对市电频率)。

如果真的不想用光耦合器,也可以用变压器隔离。

--------------- 如果确实不想隔离,就要设置好参考点。

网友:
楼主首帖电路不用光耦是可能的,但
1、MCU不能触发双向晶闸管;
2、标注LNK304的12V三端稳压器芯片未得到适当的输入电压,不能工作,且非常可能烧毁;

网友:
最好使用光耦,否则MCU部分都可能带高压电,调试时处理不当,后果是什么自己想。

网友:
用光耦的最大特点就是前后极隔离起到电路安全作用

网友:
最好是使用光耦隔离,这样安全得多。
使用光耦隔离的话,楼主为单片机供电的电源也必须是与市电隔离的。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上面的电路是示意图,LNK304的电源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原来可控硅的部分是用继电器设计的,所以没有这些问题,上面可控硅的控制电路是不对的,这个我知道,因为Vgt是没有回路的。实际上这个电路我觉得去掉参考地的二极管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二极管是必要的,我电路的其他功能需要DC电源的参考的和220V的一端要分离开!
我就是想有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不加光耦呢,呵呵!有点贪心,估计最后还得加光耦哈

网友:
稍详细一下,如果去掉DC地与220V之间的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或者如果用光耦的话,是不是这样就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