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ADA4932

楼主:
请问这个差分放大器中 ,VOCM是共模输入电压,这个电压有什么用呢?   单端接入时信号源电压是1Vp-p,为什么信号源开路电压为2Vp-p

网友:
VOCM是共模输入电压,这个电压有什么用呢?改变VOCM的电压,差分输出的共模电压就变了。共模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以适应下一级芯片的输入。

网友:
输出电压的差分的,需要共模电平决定在什么电压水平上下浮动。可能是输入的电阻分压,信号源开路电压2V,经过两个50Ohm的电阻分压就减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