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引脚的使用问题

楼主:
请教大神,对于有多功能的引脚,一个引脚是否可以设置为一个模块的输出,同时又是另一个模块的输入?比如msp430fr5994,其中一个引脚的功能包含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可否把这个引脚同时设为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

网友A:
不可以,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功能。

版主,那如果我需要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那如果我需要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该如何解决呢?

第一看看有没有内部连接,就是不通过引脚就可以控制那种
如果没有内部连接,就选择两个不在同一引脚的输入和输出,然后把两个引脚连起来。例如定时器的输入应该不止那一个引脚,换别的作为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看看有没有内部连接,就是不通过引脚就可以控制那种
如果没有内部连接,就选择两个不在同一引脚的输 ...

好的,理解了,我再仔细看看手册有没有内部连接。谢谢版主

网友:
在datasheet中找到了内部联系,再次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