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问了专业画图需要学习焊接么,那调试呢

楼主:
一直觉得调试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板子画好焊接好,只要程序没问题,焊接没问题,不是就可以用了么。
大家说说自己的调试是什么样的工作。对调试的理解

网友A:
无论是程序还是PCB打板,如果你一遍就保证能过

那就不需要练那个鬼焊接,交给机器就行,老板也会对你赞赏有加,你看,那个谁谁谁,工作中什么都是一遍就OK

如果达不到,那还是老实点吧

网友B:
调试就是找出并纠正你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问题的过程。
你设计电路和写代码的时候,不能可能不出现问题,出了问题就要调试。
“只要程序没问题”,好的程序都是经过很多次调试才能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试就是找出并纠正你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问题的过程。
你设计电路和写代码的时候,不能可能不出现问题,出 ...

是不是懂程序才会调试,还是直接看客户给的项目的功能,看有没有达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程序还是PCB打板,如果你一遍就保证能过

那就不需要练那个鬼焊接,交给机器就行,老板也会对你 ...

哦哦,是得好几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懂程序才会调试,还是直接看客户给的项目的功能,看有没有达到就行了

软件硬件都要调,纯模拟电路也需要调
调试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你说的功能实现没实现,不属于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硬件都要调,纯模拟电路也需要调
调试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你说的功能实现没实现,不属于调试

假如发现本来要长按3秒开机的,结果才长按2秒开机,这个问题发现的过程,属于调试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发现本来要长按3秒开机的,结果才长按2秒开机,这个问题发现的过程,属于调试么

你这个发现的过程叫做测试
找到导致问题的硬件或者软件问题并解决的过程才是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发现的过程叫做测试
找到导致问题的硬件或者软件问题并解决的过程才是调试。

假如板子有噪音,更改电路和程序,消除噪声,属于调试吧

网友:
什么都不用学,让秘书干

网友:
我管这个叫软硬件联调,这个过程能学很多知识,是个很有意思的事,特别是钻研几天,终于解决一个问题,那种心情是很让人激动的,经验就是从这个过程积累的。一个项目从最开始立项,到最后转产,调试一直存在。不是仅仅把芯片的管脚连在一起就算完事的,实际存在很多不可预估的情况,很多问题都是你想不到的。个人觉得调试板子更有意思,画板子比较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发现的过程叫做测试
找到导致问题的硬件或者软件问题并解决的过程才是调试。

纠结这个叫什么干什么啊,从PCBA入手,硬件级信号测试就是测试,软件介入就是调试。

网友:
何为调试?曰?实验之并调整机器、仪器等正常完成功能者为一 ,然,在安装过程中对设备所作的试验测试工作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