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

楼主:
请问:差分信号的极性要相反吗?

网友:
   能有效抑制 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差分信号线等长是为了保证两个差分信号时刻保持相反极性,减少共模分量。
  随便找的 不要当真 你开心就好

网友:
“差分信号的极性要相反吗?”
先要定义好你所说的“极性”是个什么东西,否则无法讨论。

网友A:
你说的极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共模电压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确定两个差分信号是否都是正或负电压。但是。他们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一个上升,另一个就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极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共模电压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确定两个差分信号是否都是正或负电压。但是 ...

谢谢您的回答,对这个共模电压不理解,对于一个集成运放,我知道它的输出最大是供电电压,它的输入电压范围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对这个共模电压不理解,对于一个集成运放,我知道它的输出最大是供电电压,它的输入电压范 ...

共模电压就是两条信号线对参考点的平均值。假设一个信号3V,一个4V。共模电压3.5V。它表示差分信号整体对参考点的电压。至于单个信号的电压范围,你说的输入范围是这个意思吧,还要看手册说明。比如在共模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升降。共模电压的范围也是有说明的。具体看手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