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迎新感恩活动二】 领取评测任务,免费体验NUCLEO-L452RE开发套件

楼主:
此系列其他活动:【迎新感恩活动一】 闯关赢优惠券,蝴蝶粉最低可29元体验NUCLEO-L452RE

申请活动已结束,
点此查看申请入围名单

评测颁奖,
点此查看

————————————————————————————————————
ST已于近期开始量产超低功耗微控制器STM32L45x,兼容旧板的Nucleo-64开发板NUCLEO-L452RE已经开始接受订购。电子界又迎来了一个新宝贝,为了迎接这位电子界的新宝贝和感谢网友对ST和EEworld论坛的一直以来的支持,让网友尽快了解&体验这个新宝贝,特开启了NUCLEO-L452RE迎新感恩活动系列。欢迎大家参加。

申请时间:
5月22日-6月5日   评测时间:6月12日-7月12日

如何申请

1、参与活动基本资格:在STM32/STM8版块发布至少1篇有实质内容的主题帖或者帮助过此版块的网友解答过问题的,如无,可在活动期间补充(点此进入STM32/STM8版块)。

2、了解NUCLEO-L452RE开发套件(点此了解)和其板载MCU(点此了解),核对是否可以领取&完成以下必选任务。

           必选任务
          初级:测试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
          进阶: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须与数据手册数值保持一致

          可选任务 根据板卡自拟评测内容

3、如可完成,请将自己的评测计划跟帖说明:必须含必选任务的评测计划,计划中需明确写出数据手册中的数值和计划使用的测试方式。可选任务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如不打算做其他评测,可不写。

4、根据提交的申请内容,我们将遴选10名申请评测者,申请期间安排发送评测套件。

评奖

纪念奖  活动期间完成评测任务并分享相关评测内容的网友,所评测的套件将作为纪念品送给评测网友。
优秀奖  根据发布评测内容的质量,评选出3位优秀评测者,奖品为乐扣便携水杯一个或者电影票报销资格(最高报销100元)
特别说明:优秀奖的评选范围不会固定在申请评测的网友,参与【迎新感恩活动一】 闯关赢优惠券,蝴蝶粉最低可29元体验NUCLEO-L452RE
的网友,如在论坛发表了相关评测文章,同样可以参与评选。

注意:收到套件两周内未在STM32/STM8版块分享评测内容的,无特殊情况,需将套件邮寄回EEworld,邮费自理。

图示:NUCLEO-L452RE开发板

网友:
  申请板卡评测,本人拥有大量板卡评测经验,时间充足。
必选任务:
          初级:测试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          方法:在板卡的IDD跳冒断开,串联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流。
数据手册值:
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Standby 125nA
          进阶: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须与数据手册数值保持一致

          可选任务 :
1.Cormaks跑分评测
2.低功耗串口评测
3.内置PGA评测
4.运放评测

网友:
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Standby 125nA

这些电流值都是好小的,用一般的工具或者电流表都难以胜任吧?请教测试方案或工具!

网友:
申请板卡评测,公司现一律使用STM32,接触机会多,想来评测。
必选任务:
          初级:测试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
数据手册值:
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Standby 125nA
          进阶: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须与数据手册数值保持一致
       方法:在板卡的IDD跳冒断开,串联数字万用表,测量各种工作状态下电流。

          可选任务 :
1.Cormaks跑分评测:273.55 CoreMark® (3.42 CoreMark/MHz @ 80 MHz)
2.低功耗评测:245 ULPBench® score

网友:
申请板卡评测,有丰富的板卡使用经验,有完善的评测平台,周立功示波器,福禄克万用表,逻辑分析仪等
1、测试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
数据手册值:
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Standby 125nA
2、Cormaks跑分评测:273.55 CoreMark® (3.42 CoreMark/MHz @ 80 MHz)
3、内部16M时钟高速时钟精度测试,外部低速时钟及内部32k低速时钟
4、板卡硬件部分评测
可选测试:
1、ULPBench测试达245分
2、stmcubemx使用评测
3、led、串口使用评测

网友:
看个热闹,大家好积极呀,电流表测ua还是要有勇气的,不过84ua/MHz把频度开高点应该是可以测到的

网友:
申请板卡评测:直接使用万用表测试
初级:测试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
进阶: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须与数据手册数值保持一致

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Standby 125nA

网友:
申请板卡评测,由于项目用到低功耗ST MCU,特此申请。

初级:测试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

采用高精度4位半万用表测量电流值,数据手册值:
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Standby 125nA

进阶:使用内部LDO供电时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须与数据手册数值保持一致

Cormaks测评
ULPBench® score测评

可选测试:
板卡外设测评

网友:
希望多多这样的活动

网友:
现在就缺时间,好想申请

网友:
申请一块板卡测试:
1. 有时间有精力,学校的有团队,考完试后是假期。
2. 可以测试多方面的低功耗状况,计划:低功耗不同主频模式、带低功耗LCD模式、具有一定功能是的低功耗模式;测试手册提供的模式。手头有4.1/5为表头可以测试电流,但这么小的电流的接线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接线的抖动电流都会变的,<1uA的可以说几乎无法测试,只能评估了。在超低电流测试上应该有一些方法可以尝试,目前已有一种方案在琢磨和实验过程,届时如能实现会将测试过程和资料完全公开奉献。

网友:
申请测评任务

1、接触STM32多年,有一定经验进行测评,并参加过论坛组织的F7竞赛,手头有必要的测试设备,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等,最重要是有一台 34401A的六位半台式万用表,可以比较准确的分辨出低至几十nA的微小电流。

2、保证完成此次必选任务的初级和进阶的任务,
官方给出的低功耗电流相当小,初步打算是直接可以用高分辨率的6位半台表跨在IDD两端测量电流。
145 nA in VBAT mode: supply for RTC and 32x32-bit backup registers
22 nA Shutdown mode (5 wakeup pins)
106 nA Standby mode (5 wakeup pins)
375 nA Standby mode with RTC
2.05 μA Stop 2 mode, 2.40 μA with RTC
84 μA/MHz run mode (LDO Mode)
36 μA/MHz run mode (@3.3 V SMPS Mode)

3、可选任务方面考虑跑COREMARK等性能测试,以及一些外设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