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里(PCB)怎么批量更改字体的高度与宽度?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ANG2005100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查找相似对象,然后就OK了;可是,时灵时不灵;六脉神剑不灵的时候,怎么办?

在查找相似对象的条件设置界面;第一行选上same; 接下来,所有相关的字符都被你选中了;
如果你想改字体的高度,就会改Text Height,如果还想同时改Text Wideth......;可是,此时系统有可能不允许你修改;此刻,六脉神剑失灵了!

解决:
三个选项同时改为same;
第一个是Object Kind,这个选项都不会漏掉;
第二个选项是 Text Height
第三个选项是 Text width
无论你是只改高度,或只改宽度;只要这三个选项都为same;
你随便改哪个都没问题;否则......

如果还是时灵时不灵,那就再多增加几个非必选的项目设为same;如字体等;

网友:
Text width不要设置太小了,否则丝印出现的效果,会有断续模糊,工艺上难度增加了不说,视觉效果也不是你所要的;不能低于0.15mm;设为0.2mm,0.25,0.3会让字体显得更丰满;
器件的边框,设大了占地方,设小些显然不是很清晰,但你也不会去注意它的;可以细小些,设0.1mm都没问题。

网友:
罪恶的源头——我一直在探索;还是有疑问;

网友:
接下来我提供二个图大家对比一下;

网友:
从上面这二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些线索,也就是说,有些字体宽度是可以修改的,有些字体的宽度是默认的(你改不了)
如果在找查相似对象的时候,被查找出来的对象比较多(你不一定去关注到底都有谁),此时,有可能中间就会掺夹了一些,TureType属性的字体;导致六脉神剑失灵;
所以,我感觉,如果限制的条件比较多(same),这样被查找出来的对象就有限了,六脉神剑灵的机率就很大;如果限制条件不多,被搜出来的相似对象有一大堆,说不定其中哪个是TrueType,还可以允许你修改吗;

大家自己验证一下;
一个图从SCH,生成PCB的时候,怎么改都灵;但PCB图做完了;最后收工阶段想再改的时候,此时此刻发现,不灵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

网友A:
【结论】
字体设置为TureType属性,则字体的宽度系统默认,用户无法设定修改;如果你批量修改宽度的时候,不幸掺杂了某些对象,为TureType属性;则批量修改失败;

网友:
TrueType属性可以显示汉字,这个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论】 字体设置为TureType属性,则字体的宽度系统默认,用户无法设定修改;如果你批量修改宽度的时候, ...

都选择了same,但是就是修改不成功,只能一个个自己手动改,人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