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GA SPI Failure trouble shooting

楼主:
昨天实验发现2DVGA 在上电后(不发信号)有423MHz左右的振荡信号
针对该问题做了以下实验:
  • DVGA单独5V供电(不加电源控制电路,直接在Pin脚上供电):没有发现振荡信号
  • DVGA单独5V供电(加电源控制电路,需要上电控制):发现有振荡信号,矢网看到信号上有毛刺信号
  • DVGA单独5V供电(加电源控制电路,需要上电控制), 断开板上的28V:发现仍有振荡信号
  • DVGA单独5V供电(加电源控制电路,但直接把控制电平拉高):没有发现振荡信号,矢网看到信号上没有毛刺信号

也即,上电的这个操作产生了该振荡信号,故尝试增大上电时间。
  • 整板5V供电,修改一路DVGA的电源开关时间:发现没有振荡信号,矢网看到信号上没有毛刺信号,且电流比之前小了600mA;修改另外一路DVGA的电源开关时间,电流比之前又小了600mA

初步判断:a. 上电产生的冲击电流过大,产生了以上振荡信号,并非DVGA自激。
                          b. 怀疑:冲击电流过大使DVGA温度过高导致芯片内部SPI带断裂才使SPI失效。

有没有行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上电产生振荡的确很不爽。有时上电时间和启动速度之间不得不做一个平衡选择。

网友:
设计成软启动的电源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