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压计气泵驱动电路

楼主:
电子血压计气泵如何驱动?mos管驱动?可以使用mos管的开关特性利用开关电路进行驱动吗?

网友A:
我就是电子血压计研发的。就是最最简单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因为电流不大。

网友:
mos管当然可以了

网友:
看负载多大
功率大最好用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负载多大
功率大最好用mos管

使用了NPN的三极管,单片机带不起来,IO管脚只有1V,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这个问题换成mos管可以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电子血压计研发的。就是最最简单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因为电流不大。

用了NPN的三极管焊了个开关电路,但是单片机带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NPN的三极管焊了个开关电路,但是单片机带不起来

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NPN的三极管,单片机带不起来,IO管脚只有1V,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这个问题换成mos管可以解决吗?

电流不大用三极管就行
单片机IO只是驱动信号

最好补补三极管或mos管驱动电路方面东西再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NPN的三极管,单片机带不起来,IO管脚只有1V,加了上拉电阻也不行,这个问题换成mos管可以解决吗?

搞定了,在基极上拉一个一样大的电阻就可以了,增大了Ib的电路,Ic=βIb,这样就可以带动气泵了。谢谢了

网友D: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在基极上拉一个一样大的电阻就可以了,增大了Ib的电路,Ic=βIb,这样就可以带动气泵了。谢谢了

楼主不要误导人,你这种接法不是开关电路,而是功率放大电路。一般三极管Ic都在500mA,按5V电压来讲,都在加限流电阻保护三极管,哪里有功率不够的道理!根据你的描述,Ic=βIb,只有在放大电路中才适用。好好复习一下模电。不要犯常识性错误!

网友:
用MOS更好些

网友:
若果是可调节的驱动电路,还是用DAC,加跟随器+三极管或MOS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达林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误导人,你这种接法不是开关电路,而是功率放大电路。一般三极管Ic都在500mA,按5V电压来讲,都 ...

说的对!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模式”就可以。可以用达林顿管,当然可以用MOS,但是,实践中个人喜欢达林顿管,比如:2803这样的东西,MOS电路主要是容易烧毁,不结识。有高人给指点一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