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发烫,该怎么解决

楼主:
简单的mic口充电输入电源,并联接两个二极管,严重发烫,该怎么解决,有谁用过并联两个二极管的输入电路么

网友:
“二极管,严重发烫,该怎么解决”
先确定你的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基础欠缺,电路分析基础和模拟电子的书应该先翻个两三遍。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接到正负极了?楼主可以上个电路图,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把具体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不知道你是怎么连的。并联接两个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网友:
mic口充电输入电源,并联接两个二极管?
需要给大家说清楚

网友:
是不是想防反接?二极管选型对了没有

网友:
浇冷水,一定能降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基础欠缺,电路分析基础和模拟电子的书应该先翻个两三遍。

就看看有人同样这样做过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看看有人同样这样做过不

你怎么做的都没人知道,何来“看看有人同样这样做过不”?

网友D:
地球上的MIC电流在mA级, 楼主的MIC是火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球上的MIC电流在mA级, 楼主的MIC是火星来的?

mic座子输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做的都没人知道,何来“看看有人同样这样做过不”?

用过的就知道吧

网友:
你就不会准确的描述一下么?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不学会这一点,吃亏的是你。

网友E:
弄了几十年电子维修调试了,都猜不出来他是什么状况;

网友F:
反正我是没看明白,只看到了二极管发烫,一般发烫不是接反,就是负荷超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了几十年电子维修调试了,都猜不出来他是什么状况;

哦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是没看明白,只看到了二极管发烫,一般发烫不是接反,就是负荷超载

感觉就是负荷超载,电流太大

网友G(2017-05-21):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