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端口MEMS光开关阵列的简单拆解

楼主:
 第一次正式发帖,有点儿小紧张。
分享一个不太常见的设备的拆机吧。

年初组里买了一个8端口的MEMS光开关阵列,是瑞士的Sercalo公司的产品,外观如下图

正面

背面

输入输出各接8根SMF光纤,控制接口在背面,由一组2x5的插针引出。

这一组插针的各个针脚分别对应电源以及各种控制线。
官方有选配的对应这插针的适配板,但是价格比较贵,代理商当时就建议我们自己简单的DIY一个转接板。
由于购买的是uart控制的,因此制作了一个转接RS232-DB9接口是转接板。

在试用确认板子和设备都没有问题之后,我对这个开关阵列内部有了兴趣,于是简单拆解了一下这个设备。

首先拧下正面的小盖板上的四个螺丝,取下正面的小盖板。

这样就可以看到正面开窗里的电路板了。
上面能看到一颗方形的QFP封装的芯片,应该是主控芯片,SiliconLabs的增强型8051内核的单片机,C8051F381。
黑色的一组拨码开关用来配置开关的读写接口。
拨码开关旁边是一颗SSOP封装芯片,上面的喷码看不太清楚,大约是SN65C3221,隐约印着TI的logo,功能不太清楚,论坛的各路大侠应该又知道的吧。
其他的就是一些分立器件和接插件了。

为了进一步看到其他内部情况,拧下背面的螺钉,取下背面盖板。

于是可以看到背面的内部全貌了,除了正面开窗看到的那块主控板的PCB,另外由接插件连接了三块子板,上面一共有20颗带金属管壳疑似MEMS光开关单元的芯片。
在联系代理商买这个设备的时候,那边的销售工程师说过这个开关阵列是用2x2的开关单元组合而成的,从销售工程师的信息和内部展现出来的单元数量,这个开关阵列应该按8端口的Benes网络的形式组成的。红色的线则是开关阵列内部连接的光纤。

至于MEMS器件,它的驱动,我不太清楚,可能是集成在那些金属管科内部了吧。而这个MEMS器件本身我也没看出来是外面流通的商品还是公司自己的产品。
说起来这个设备的价格挺贵的,即使申请科教机构的折扣也接近20万人民币。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公司有生产这个的。

PS:这个是我偷偷拆开的,毕竟价格不便宜,而且MEMS的东西也不能经受大的振动,所以也没有拍多少内部细节就给装回去了。

网友A:
请教,这个设备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设备是用来干什么的

主要是用在光纤通信里,光信号的交换,也可以用在光纤传感器的信号切换。

网友:
这是用16个1*8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