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求问这个电路里mos管前面的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作用是是什么,这是推挽升压电路

网友A:
应该把图截全一下,MOS管的驱动电阻没有有看到
低电平时,mos关断,利用pnp8550三极管让mos管的G极接地,楼主的图没有截全,栅极应该也接地,二者短路,起到是泄放作用
高电平时,mos管开,4148提供开启时候的电流通路,并且还保护8550的eb免受反向电压的影响,二极管前面应该还有一个驱动电阻,决定和限制着MOS管的开启和关闭的速度,也限制了放电电流的尖峰。

网友:
大概就是这个电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图截全一下,MOS管的驱动电阻没有有看到
低电平时,mos关断,利用pnp8550三极管让mos管的G极接地, ...

图大概是下面这个电路,可以把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的作用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图截全一下,MOS管的驱动电阻没有有看到
低电平时,mos关断,利用pnp8550三极管让mos管的G极接地, ...

全图是这样,三极管和二极管以及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图是这样,三极管和二极管以及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三极管和二极管2楼已经说过
要理解MOS管有寄生电容,MOS管在打开和关闭的时候,G极即栅极累积的电荷无法被释放,就容易导致MOS导通击穿,
R3就是释放这些电荷的,主要是保护MOS管的。一般10K--30K电阻

网友:
qwqwqw2088在2楼要你“把图截全一下”,在3楼你倒是多贴了一些,但仅仅是末级,没有贴出PWM的产生和控制芯片。

网友C:
如qwqwqw2088版主2楼所说,此电路
输入端“高电平时,mos管开,4148提供开启时候的电流通路”,
输入端“低电平时,mos关断,利用pnp8550三极管让mos管的G极接地”。
不过qwqwqw2088版主没有说为什么使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直接由输入端把MOS管门极驱动到高低电平不行吗?

网友:
三极管是开关状态,可加速G极放电,
二极管是使三极管集反偏,满足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qwqwqw2088版主2楼所说,此电路
输入端“高电平时,mos管开,4148提供开启时候的电流通路”,
输入端“ ...

保护作用呀

网友:
别那么快就下定论。
我的解释是个比较简单、但叙述起来却相当冗长的解释,没有七帖八帖是说不完的。图片就至少有五六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那么快就下定论。
我的解释是个比较简单、但叙述起来却相当冗长的解释,没有七帖八帖是说不完的。图片 ...

哈哈,原以为楼主一楼的图是自己画的电路呢,截那么小,担心保密啥的,,
等他贴出在4楼
“图大概是下面这个电路”

也无语了,,,,大概是这么个电路,,大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那么快就下定论。
我的解释是个比较简单、但叙述起来却相当冗长的解释,没有七帖八帖是说不完的。图片 ...

所以呢?自问自答?  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呢?自问自答?  真棒

首帖图中二极管1N4148(注意不是IN4148)和三极管8550,没有什么“保护作用”。
我准备解释的,正是你首帖中的问题“这个电路里mos管前面的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作用是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呢?自问自答?  真棒

你愿意听我的解释,那么请你表示一下,我继续发帖解释。嫌太冗长不愿意听,也请你表示一下,我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愿意听我的解释,那么请你表示一下,我继续发帖解释。嫌太冗长不愿意听,也请你表示一下,我就省事了。

愿闻其详

网友:
OK,那就继续。
开关电源的早期,功率管都是使用双极型管(BJT)。理由也很简单:那时功率MOS管还没有造出来。
因此,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也是按照双极型功率管设计的。通常,这类控制芯片的输出级(其输出用于驱动功率管)是单支双极型管,且集电极和发射极单独引出。这一时期典型的控制芯片如TL494和LM3524。下面是TL494和LM3524结构框图,红色框内是控制芯片的输出级。

TL494结构框图:

LM3524结构框图:

网友:
这类控制芯片与双极型功率管的联接通常是直接联接,典型电路如下:

这是TL494驱动两支PNP功率管的电路。可以看出:TL494输出级两支三极管的集电极直接联接到PNP功率管的基极,构成复合管,而TL494输出级两支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
如果末级功率管使用NPN管,显然TL494输出级两支三极管的发射极应该接到NPN功率管的基极,而TL494输出级两支三极管的集电极接电源,同样构成复合管。

网友:
后来,生产厂家造出了功率MOS管。
功率MOS管的特性与功率BJT很不一样。
功率BJT输入是一个PN结(发射结),基极有电流,那么功率BJT导通,基极电流停止,那么功率BJT关断。而功率MOS输入是一个电容,而且相当大(包括密勒电容)。该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MOS管导通,该电容放电到一定电压,MOS管关断。
BJT只要基极电流停止就关断,MOS必须使输入电容放电,这是二者输入特性最大的不同之处。

网友:
楼主的数字电路基础应该也并不好, 如果了解OC/OD门的话, 一般不会有此问题, 与此对应的还有一种输出级:OE(发射极开路输出. 此两种类型的电咱需要提供上拉和下拉, 才可能维持1/0两种电平

网友:
功率MOS相较于功率BJT有很多优点:开关速度快,没有“二次击穿”现像,没有基区电荷存储效应,电流温度系数为正容易并联,不需要很大的驱动功率,等等。
因此设计人员纷纷使用功率MOS来设计开关电源。但是,设计人员可以使用的控制芯片仍然是原来的TL494和LM3524等等。换言之,设计人员必须使用单端输出的三极管来驱动功率MOS。
为使功率MOS输入电容放电,必须设置功率MOS输入电容的放电回路。

网友:
理论知识太差,看得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