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005,电源插头的焊盘制作(AD)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ANG2005100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以前每次遇到这样的矩形直插焊盘,打孔都是头大的事;通常解决办法:
1)一个是打上许多孔,然后看上去就是个矩形孔了;
2)老老实实画线,明确表示这里要裁掉,按边框处理;然后制板的时候,还要特别说明,这里要的是矩形孔;到了制板厂,也就是按你的要求把这里冲床冲掉一个矩形孔出来,大些的孔铣床来弄;但电路板二面的电气连接,再处理起来代价就大了,不了了之;
接下来制板厂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但AD里,处理这个矩形孔,有了针对性的措施(我才发现);
贴图出来

网友A:
即使你做矩形孔,板厂给你做出来也是两头是半圆,没有矩形孔的

网友:
制作方法: 在这个图的右下角,我还有新的发现,制作间距很细的IC焊盘时,焊盘真的极接近;所以,电气检查的,这里报错;一下就出来无数的错误;
看见了没有,右下角这里的设置,就是给你开个后门,你可以特殊设置它的rule;

网友:
这种dcdc插座的焊盘针一般不会距离很进吧

右下角这里的设置,就是给你开个后门,你可以特殊设置它的rule;
这个是什么后门?

网友:
一般做椭圆孔啊,哪有直接做矩形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做矩形孔,板厂给你做出来也是两头是半圆,没有矩形孔的

二头半圆,绝对比直接放个圆孔强大方便太多了,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
做椭圆孔的,矩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