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对板连接

楼主:
现在想把几块板叠在一起,板与板之间间隔20mm,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连接件,最好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大概4层

网友:
要考虑连接的是什么东东
数据信号直接偏平电缆,需要插座之类
有电源线负载之类的,最好焊接端子座,线缆相连

实在想简单,板上搞焊盘,直接导线连接,实用简单,成本低,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连接的是什么东东
数据信号直接偏平电缆,需要插座之类
有电源线负载之类的,最好焊接端子座,线缆 ...

主要是信号线,考虑板子上有些器件高度,想用PC104的那种接插件,貌似高度不够

网友:
信号线可以考虑fpc排线连接,需要找合适的高低合适的fpc座
应该好找

网友:
有不少好厂家的好连接器
TE、SAMTEC、HRS...
颜值够高,价格够猛

网友:
fpc连接器有很多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