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经过玻璃反射给光电二极管如何解决啊?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智能雨刮系统 可是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经过玻璃反射给光电二极管如何解决啊? 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正常情况下,经过玻璃反射后,光电部分能检测到嘛?是否需要将 发光二极管,光电部分置于暗室内?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正常情况下,经过玻璃反射后,光电部分能检测到嘛?”
光线经玻璃反射,正入射(垂直于反射面)时仅有大约5%的光反射回来。反射光强度远小于入射光,这一点务必要考虑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正常情况下,经过玻璃反射后,光电部分能检测到嘛?”
光线经玻璃反射,正入射(垂直于 ...

如果不是在黑暗情况下,自然光下 发射光 发射光会受到干扰嘛?发送端与接收端需要平行放置 还是上下放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在黑暗情况下,自然光下 发射光 发射光会受到干扰嘛?发送端与接收端需要平行放置 还是上下放置 ...

“自然光下 发射光 发射光会受到干扰嘛?”
当然有可能受干扰。尤其雨刷是在户外使用,阳光的强度可是发光管强度的万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然光下 发射光 发射光会受到干扰嘛?”
当然有可能受干扰。尤其雨刷是在户外使用,阳光的强度可是发 ...

意思就是说 必须将发光管和光电接受模块部分放在黑暗的里面,但却怎样解决经过玻璃反射后的光强让光电部分接收啊

网友:
光电管放在黑暗处是不可能的,那就收不到信号了。反射光的强度不足,应设置一个检测门限。不过楼主应先说清楚要实现的功能,光电检测未必是最合适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