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选用及使用

楼主:
(更多焊接设备可搜深圳市吉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qq:2851517114)
1 、电烙铁的选用    ( 1 )选用电烙铁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① 烙铁头的形状要适应被焊件物面要求和产品装配密度。    ② 烙铁头的顶端温度要与焊料的熔点相适应,一般要比焊料熔点高 30 80℃ (不包括在电烙铁头接触焊接点时下降的温度)。③ 电烙铁热容量要恰当。烙铁头的温度恢复时间要与被焊件物面的要求相适应。温度恢复时间是指在焊接周期内,烙铁头顶端温度因热量散失而降低后,再恢复到最高温度所需时间。它与电烙铁功率、热容量以及烙铁头的形状、长短有关。    ( 2 )选择电烙铁的功率原则如下:    ① 焊接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其它受热易损件的元器件时,考虑选用 20W 内热式或 25W 外热式电烙铁。    ② 焊接较粗导线及同轴电缆时,考虑选用 50W 内热式或 45 75W 外热式电烙铁。    ③ 焊接较大元器件时,如金属底盘接地焊片,应选 100W 以上的电烙铁。    2 、电烙铁的使用    ( 1 )电烙铁的握法    电烙铁的握法分为三种。    ① 反握法是用五指把电烙铁的柄握在掌内。此法适用于大功率电烙铁,焊接散热量大的被焊件。    ② 正握法 此法适用于较大的电烙铁,弯形烙铁头的一般也用此法。    ③ 握笔法用握笔的方法握电烙铁,此法适用于小功率电烙铁,焊接散热量小的被焊件,如焊接收音机、电视机的印制电路板及其维修等。    ( 2 )电烙铁使用前的处理    在使用前先通电给烙铁头 “ 上锡 ” 。首先用挫刀把烙铁头按需要挫成一定的形状,然后接上电源,当烙铁头温度升到能熔锡时,将烙铁头在松香上沾涂一下,等松香冒烟后再沾涂一层焊锡,如此反复进行二至三次,使烙铁头的刃面全部挂上一层锡便可使用了。    电烙铁不宜长时间通电而不使用,这样容易使烙铁芯加速氧化而烧断,缩短其寿命,同    时也会使烙铁头因长时间加热而氧化,甚至被 “ 烧死 ” 不再 “ 吃锡 ” 。    ( 3 ) 电烙铁使用注意事项" 根据焊接对象合理选用不同类型的电烙铁。    ② 使用过程中不要任意敲击电烙铁头以免损坏。内热式电烙铁连接杆钢管壁厚度只有 0.2mm ,不能用钳子夹以免损坏。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维护,保证烙铁头挂上一层薄锡。
普通元器件的拆焊:    1 )选用合适的医用空心针头拆焊    2 )用铜编织线进行拆焊    3 )用气囊吸锡器进行拆焊    4 )用专用拆焊电烙铁拆焊    5 )用吸锡电烙铁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