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时序

楼主:
目前系统的CORE、DDR、VIO这几路电都是分立的DCDC供给的,但是这几路电有时序要求,应该如何控制呢?请教前辈们。

网友A:
“但是这几路电有时序要求,应该如何控制呢?”
使用带有控制端(使能端)的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几路电有时序要求,应该如何控制呢?”
使用带有控制端(使能端)的电源芯片。

目前用的DCDC,如上图,就是带有使能端的,请问如何使其按照不同的时序要求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DCDC,如上图,就是带有使能端的,请问如何使其按照不同的时序要求输出呢?

是的,该芯片具有使能端。
图中也标注了使能信号PER_EN。
显然,给各不同的电源芯片发出使能信号,给需要先输出的芯片先发使能信号,给需要后输出的芯片后发出使能信号,即可实现几路电的时序要求。

网友C:
首先看MCU是否的主电源是否可以先建立并完成上电复位,这样的话可以用MCU的IO去控制,很多多电源的MCU和DSP都支持,具体好好看器件手册中的相关内容。如果MCU不支持,那么可以用不同时间的RC回路来控制各电源的上电时序,这种方法只能排序,无法精确控制上电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DCDC,如上图,就是带有使能端的,请问如何使其按照不同的时序要求输出呢?

如果对各芯片供电的时间差没有严格要求,只要求先后顺序,那么还可以调整图中RC电路时间常数(图中的R118和C124)。RC时间常数大的必定动作延迟,即后开始工作。这样可以用一个PWR_EN信号控制所有电源芯片。
此法缺点是后开始工作的芯片也必定后停止工作,而各自独立的PWR_EN信号可以任意控制。

网友:
一般是用先上电的电源做出PG信号推动下一个上电电源的DCDC使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MCU是否的主电源是否可以先建立并完成上电复位,这样的话可以用MCU的IO去控制,很多多电源的MCU和DSP ...

如果系统比较复杂的情况,MCU也会比较高级,对VCC_CORE和VCC_IO的上电先后顺序有要求,不过一般规格书上对上电时序的要求基本只限制时间差的min值,比较低成本的方案就是直接RC,然后用示波器测量各个电源的上电瞬间波形,满足规格书要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MCU是否的主电源是否可以先建立并完成上电复位,这样的话可以用MCU的IO去控制,很多多电源的MCU和DSP ...

谢谢,目前所有的电都是通过DC-DC转换过来的,之前是用的集成PMU,内部自带reset,上电完成35ms后会给出一个高电平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各芯片供电的时间差没有严格要求,只要求先后顺序,那么还可以调整图中RC电路时间常数(图中的R118 ...

谢谢!目前就是采用的这种模式了,用RC控制,我们这个系统对时序要求不高。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耐心指点!

网友:
CORE、DDR、VIO这几个电压应该是CPU相关的电压吧。这个CPU的电源Block这个章节有提到的。一般都会提到,上电的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