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的压降问题

楼主:
1.如附件所描述,BAT3.6是同一个电源,经过VCC2电路得到VCC2,经过VDD电路得到VDD,请问输出的VCC2和VDD相差多少,如何得来的:2,上图中VCC2,PWR接单片机引脚,PWR输出为低时,VCC2有输出,我的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不能用三极管直接控制MOS管,或者PWR直接控制mos管,却通过Q10/Q11逐级控制?

网友:
另外,上图中VCC2,PWR接点偏激引脚,PWR输出为低时,VCC2有输出,我的第二个疑问是,威慑么不能用三极管直接控制MOS管,或者PWR直接控制mos管,却通过Q10/Q11逐级控制

网友A:
第二图,VDD电压等于BAT3.6电压减去D1正向压降。我没有查,该二极管好像是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
“我的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不能用三极管直接控制MOS管,或者PWR直接控制mos管,却通过Q10/Q11逐级控制?”
很难说。我们不知道原电路设计者是怎么想的。设计者胡思乱想也说不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VDD电压等于BAT3.6电压减去D1正向压降。我没有查,该二极管好像是萧特基二极管。

这个0.395V是不是正向压降,但是图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0.395V是不是正向压降,但是图一的呢

“这个0.395V是不是正向压降”
是该管在电流为1A,温度25摄氏度情况下正向压降最大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0.395V是不是正向压降,但是图一的呢

图一中MOS管压降多少,需要查该管datasheet,先看BAT3.6电压之下该管是否充份导通,如果充份导通则该管等于一支电阻(Ron),再根据通过的电流计算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中MOS管压降多少,需要查该管datasheet,先看BAT3.6电压之下该管是否充份导通,如果充份导通则该管等 ...

好的,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