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和晶振垫片,及焊盘特殊处理;(AD)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ANG2005100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问题的提出,如果没有这个垫片的存在,这个引脚的焊盘就烦人了,太大插上去会和外壳接触到,太小焊的时候又不容易上锡;
—— 解决办法;这个焊盘的顶层,用极小焊盘,底层有普通的大焊盘;也就是上下层的大小不一样;

网友:
上面一个,上下层焊盘大小一致,就是很普通的焊盘;而下面这个,顶层焊盘几乎就没有了;而底层的焊盘却随你设置大小;
我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案处理晶振插脚焊盘的;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还没有去探索过(也许有);

网友:
看到没有,左边这个设置,就是上下一致简单的焊盘;而中间这个设置,则是上中下三层分别进行设置了;

网友:
因为晶振垫片的出现,这个处理方案意义不大;但这个处理的方法,在其它一些场合依然很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