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m6dsl状态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我这边配置了lsm6dsl相关寄存器(0x10 = 0x96;0x15 = 0x80 ;0x12 = 0x44 ;0x13 = 0x02; 0x0a = 0x00)共五个寄存器,即设置采样率为3.33KHz,16g的加速度计。
在读取z轴加速度计时读回相应的值(按照3.33khz的频率读取)。
但是在加上读取状态寄存器0x1e的最后一位时,其读取的值一直是0。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试试读取WHO_AM_I看看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读取WHO_AM_I看看通信是否正常

读回的who am i的值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回的who am i的值是正常的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 ... =1495015187917.html

这里有STM32的例程,你参考过它的配置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s-embedded-software/stm32-emb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写进去的寄存器值读取回来比对过吗?是否正确写入?用的是自己的板子?检测过供电是否正常吗?

网友:
不知道我现在回答算不算晚 因为我也遇到了 终于今天解决了 因为你的0x15配置成了0x80 配置成了边沿触发方式。这个模式会不更新角速度的数据 而且0x1e也会只显示更新了温度的数据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是可以读到ID,但是读不到加速度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是可以读到ID,但是读不到加速度的值。

ODR配置正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