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LM358做的超再生电路怎么调试

楼主:
  关于LM358做的超再生电路做315M的接收模块,这个按原理图做出来后,需要配什么设备来调试,怎么看什么样的波形才合理。谢谢!

网友:
得买个模块参考一下,线圈电感的圈数是有要求的。
三极管要选对,R25应该是sc3356,这个可以。
带2262的315M遥控器,接收模块后面挂个2272,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网友:
电容调试会很麻烦,几p、十几p、二十来p的换着来。
最好有几个现成模块拆件用,把好模块上的电容拆过来,量出容量,然后换到你的模块上。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要不要把原理图在ADS里面仿真一下 再来调试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要不要把原理图在ADS里面仿真一下 再来调试好一点呢

仿真和现实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是不是生产的话,每一个板子都需要调试L0呢?

网友:
LM358可不是超再生电路的组成部分,而是超再生接收机之后的放大器和比较器,用来将幅值较低的基带信号转换成逻辑电平。

网友B:
调试设备并不特别需要什么,万用表足矣。主要是耐心的调节电感对准发射机的频率,只要你所用元件没问题,PCB设计不离谱,这个电路不难对付。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观察Q2的输出,但不是必须。

网友:
这电路搞出来功耗是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试设备并不特别需要什么,万用表足矣。主要是耐心的调节电感对准发射机的频率,只要你所用元件没问题,PC ...

没那么简单呀,频率要准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简单呀,频率要准才是关键

简单与否因人而异,会就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与否因人而异,会就不难。

我试看了Q2,没输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看了Q2,没输出呀

细看8楼帖,从用对元件开始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看8楼帖,从用对元件开始检查。

电路是工作正常的,只不过按你方法测试Q2确实没看到有什么波形输出,有QQ吗,QQ讨教下该图如何改成433M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确,这个电路的核心是Q2构成的超再生振荡器(SRO),Q1是低噪放大器(LNA),LM358是基带滤波放大和整形电路。

这个电路的调试工作主要是

(1)在开发过程中,根据工作频率(一般是315MHz或433.92MHz)调整LNA电路的L1和C1,使输入端谐振在工作频率。

(2)在开发过程中,根据工作频率调整SRO电路的L0和C7,使得接收灵敏度达到最高。生产时,生产工人要对每个模块的L0进行调试,才能使模块正常工作。

至于LM358电路,一般不需要怎么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确,这个电路的核心是Q2构成的超再生振荡器(SRO),Q1是低噪放大器(LNA),LM358是基带滤波放大 ...

调整L0来使灵敏度达到最大,这部分是怎么测试的?信号是由外部输入?还是查看输入信号频率偏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