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单片机,

楼主:
那位朋友帮帮我,我(ˇˍˇ) 想~用32的单片机来控制14路继电器,继电器是12伏的,手机或者平板蓝牙发送信号,蓝牙接收模块到单片机控制,再经过ULN2803集成块驱动继电器,可以吗,单片机引脚哪些可以做为输出到集成块2803,蓝牙用什么型号的好,蓝牙串口接单片机的那个脚,谢谢大家了,

网友:
单片机io就可以输出到集成块2803啊,蓝牙串口接到stm32的串口上

网友A:
大概不行,2803的输入电压如果不够的话,没有动作的;它的内部有分压;感觉,这个方案很玄乎,有可能失败;如果是5V肯定行;但3v3, 我不敢说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STM32先经过595,595再驱动2803

网友B:
谢谢大家了,我是新手,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用光电耦合器放大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明天我试试看3.3V可以驱动2803不,还有STM32的那些英文代表的是I/O口,我知道ADC口是用于检测输入口,PB口是干什么的,那位大哥可以吧各脚说详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不行,2803的输入电压如果不够的话,没有动作的;它的内部有分压;感觉,这个方案很玄乎,有可能失败; ...

可以的,我测试了一下,2803供电得有12V以上,输入口1.5V就可以驱动的 ,低于 1.46V就不工作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了,我是新手,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用光电耦合器放大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明天我试试看3.3V可以 ...

PA,PB,PC,PD,PF......它就是IO端口;只是这些端口可以复用,复用设置后,它可以是SPI,ADC,IIC,USART,等等;
如果你的控制中5V电平比较多,STM8S也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了,我是新手,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用光电耦合器放大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明天我试试看3.3V可以 ...

看来你对STM32系列还不是很了解;你应该去去资料学习一下;如果系统不复杂,STM32F0就很好;开发板简单的也就一包烟的价钱;

网友:
通过三极管也可以,用uln2003也可以,总是要驱动的

网友:
蓝牙是串口通信啊,多看一下资料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