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串口电压

楼主:
手边有一个工控上用的触摸屏,自带RS232串口用来进行通信,tx引脚-7.2v左右,rx引脚0.5v左右。
用一个stm32的单片机加一个TTL转RS232的模块,这个模块的232那边的tx引脚在-6.8v左右,rx引脚在3.2v左右,与触摸屏通信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烫,然后通信就不正常了,有人测试过RS232各个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A:
“用一个stm32的单片机加一个TTL转RS232的模块”
TTL电平与RS232相互转换,何必用什么模块?一片TTL电平与RS232相互转换的芯片即可。

网友B:
232的串口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RS232采用负逻辑电平:
逻辑1,-15~-3;
逻辑 0, +15~+3。
电压值通常在7V左右

发热应该查一下是否电容有问题或其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stm32的单片机加一个TTL转RS232的模块”
TTL电平与RS232相互转换,何必用什么模块?一片TTL电平与 ...

可能我说的比较模糊了,这个模块就是一个max232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32的串口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RS232采用负逻辑电平:
逻辑1,-15~-3;
逻辑 0, +15~+3。
电压值通常 ...

也就是现在tx的引脚算是正常的,rx的引脚有一个是不正常的了?
用的芯片就是max232,电路也是经典电路了,除了芯片自身的问题,觉得其他的好像都没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是232电平转换芯片有时发烫且发烫时无法正常工作,不发烫则一切正常,说明是存在栓扣效应,这在232接口片的应用中会遇到,也是导致接口片损坏的原因之一。导致栓扣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电路设计或使用不当,232不准许热插拔。至于电平问题,只要在标准范围内即可,无需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现在tx的引脚算是正常的,rx的引脚有一个是不正常的了?
用的芯片就是max232,电路也是经典电路了 ...

或换232芯片试试
发烫一定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换232芯片试试
发烫一定是有问题

行,我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C:
图里面的VD1实际上是断路,没有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里面的VD1实际上是断路,没有焊。

你的RS232接口不加防护吗?芯片对地阻抗是不是为0了?如果是的话,你的管脚估计击穿了。这种接口电路是要加防护电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的RS232接口不加防护吗?芯片对地阻抗是不是为0了?如果是的话,你的管脚估计击穿了。这种接口电路是要 ...

量下拆下来的芯片管脚,肯定有短路的,看下芯片功能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量下拆下来的芯片管脚,肯定有短路的,看下芯片功能框图

这是芯片手册里面的一张图,不太懂您说的加防护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芯片手册里面的一张图,不太懂您说的加防护是什么意思?

你的接口接到PC机上去了?肯定要加防护,网上搜搜很多RS232接口防护电路的,你量下你拆下来芯片的管脚,看下那几个管脚短路了,对地或者对电源都可以。这个是我们做的RS232接口防护电路。

网友:
RS232接口,CAN接口,RS485接口这种都是要加防护的。防止接口信号电平太高,损坏芯片管脚,我的CAN接口加TVS管都没有用,因为方式不对,导致每上次电,MAX3051管脚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232电平转换芯片有时发烫且发烫时无法正常工作,不发烫则一切正常,说明是存在栓扣效应,这在232接口 ...

对头   遇到过这个问题    山货MAX  SPI 得热插拔 基本要挂  手摸静电也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