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A380ATX

楼主:
有大神有这个电源的原理图吗?或者类似也可以,想改装成电流电压可调的电源~

网友:
真的找不到,类似的电脑电源好找,那种类似的,主芯片是何物,tl494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ATX电源电路图,但具体到某个型号恐怕只能指望“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这可不是正确的应对方法。先分析一下你手里的电源所采用的方案,然后去找个类似方案的电路图,弄懂原理后再细化分析你的电源,然后自然知道如何做了。关键在于弄懂电路原理。
电压调节不难,过流保护也不难,做电流源的话,难度就大些了。另外注意调节范围,基于成品ATX电源改造的话,余地并不大,追求功能和性能,还是重新设计为佳。改造并不比重新设计简单多少,都要基于对开关电源原理的足够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