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听说过AR Gun么

楼主:
如图
就是把手机放在黑色支架的地方  然后连接蓝牙 开始玩一些简单的游戏
大家来讨论讨论原理呢
感觉应该不难

Gun主要实现的功能应该是蓝牙 然后把开枪的数据传给手机APP吧 其他应该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应该可以拿sensortile来做  我也想diy做个玩玩 但是感觉没有想象的简单  如果只是传一个扣扳机的开 ...

游戏App都是现成的,可以找到,需要研究的是应用层协议,找个成品抓包分析一下就知道了。游戏手柄主要用到的是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之类。原则上,凡是用到手机内置传感器的游戏,都可以通过外置游戏手柄或类似装置获得更好的操作体验,但需要改App接口了,有些开源游戏App就可以这么玩。
像SensorTile这样的平台用来做创意DIY是不需要考虑产品开发的性价比之类,在一些商品平台上做适当的改造以获得更好体验恰恰是这类活动最注重的。

网友:
来呼叫大神讨论了@chunyang @free叔叔 @eric_wang@虾哥

网友:
看了这个视频 在从名字中的AR 觉得就是一款AR增强现实游戏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716711/

可以搜一下 Magic Leap 裸眼3D演示的视频,这是我见过比较酷的一个

网友B:
这货拿SensorTile来做正合适,做好了就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网友B:
其实这次SensorTile竞赛跟过去的DIY竞赛都有一个共同点,参与者的创意太线性了,15年底我曾经就此在ST的研讨会上讲过看法,有视频的。鉴于是竞赛,我不便做提示,其实SensorTile最适合的就是做玩具,而基于传感器类型和功能的线性思维项目无一例是有价值的,我相信参与者自己也知道。而传感器热门的可穿戴,那不是个人玩得转的,那需要深度开发,而一个巨大的空白区就是游戏。也许哪天说说想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次SensorTile竞赛跟过去的DIY竞赛都有一个共同点,参与者的创意太线性了,15年底我曾经就此在ST的研 ...

结合processing实现交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货拿SensorTile来做正合适,做好了就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是的 应该可以拿sensortile来做  我也想diy做个玩玩 但是感觉没有想象的简单  如果只是传一个扣扳机的开关信号的话 应该很简单 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估计就爆发了  估计这货的技术核心是 app吧 应该是app和gun通信的格式做了限制  想diy估计不好弄

网友:
现在看到的AR也就是做游戏的啊,没看到其他领域的应用,为什么这么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