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633使用问题

楼主:
    最近公司项目用到这款芯片,但是程序看了好几天了,遇到一些瓶颈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1、开发这款芯片是否一定要用TI官网的CapTIvateDesignCenter?
2、if((pSensor->bSensorTouch == true);手指触摸到键盘区域后,后是如何改变bSensorTouch 这个值的?例程里面没有这方面的代码。
3、TI官网提供的例程,有好多都是ROM函数,定义到#define ROM_CAPTIVATE_FXNTABLE  ((uint16_t *)0x4006)这个地址,是如何使用的?

请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1.建议使用

2.看CAPT_UserConfig.c里面配置,不过这些配置都是 Captivate design center 自动生成的

3.这个是定义好的,你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建议使用

2.看CAPT_UserConfig.c里面配置,不过这些配置都是 Captivate design center 自动生成的

...

谢谢您的回答!

请教下,如果我想加一行代码,触摸后让LED亮,再触摸一下,让LED灭,这代码加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请教下,如果我想加一行代码,触摸后让LED亮,再触摸一下,让LED灭,这代码加在哪里呢 ...

加在主函数里面

网友:
各位大咖,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可以联系我。QQ:9376849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在主函数里面

用CapTIvateDesignCenter的话,我的板子跟电脑怎么连啊?
我用msp-FET430uif连接板子和电脑,但是CapTIvateDesignCenter里面说还是打不开HID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CapTIvateDesignCenter的话,我的板子跟电脑怎么连啊?
我用msp-FET430uif连接板子和电脑,但是CapTIv ...

不行的,那是官方的开发板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那是官方的开发板可以

那我想用CapTIvateDesignCenter来开发的话,还需要买什么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想用CapTIvateDesignCenter来开发的话,还需要买什么配件吗?

CAPTIVATE-PGMR eZ-FET with EnergyTrace and HID Communication Bridge

网友:
官方给了原理和PCB,可以从上面学习如何操作,msp-capt-fr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