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板子布的算是什么水平

楼主:
说来惭愧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
但是很少画板子,想自己折腾玩玩这玩玩那的,还是得学学怎么把板子布好
上次发过这个板子的帖子了,很多坛友说板子布线不好
所以 有空我就调整调整走线,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发帖纯粹是为了跟着大家学习,先谢过各位

网友:
一般的板子,做到外表走线美观就可以了。

网友:
布线很普通啊没发现什么优点啊

网友A:
该粗粗该细细 画风很清爽  三年不画板子了

网友B:
板子布线我觉得可以了,晶振走线貌似应该先经过电容然后到晶振。

网友C:
两层板 只要能正常工作 摆好元件 自动布线都可以

网友D:
个人有强迫症吗?没有的话,走通就行,把握基本的布线规则要求,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强迫症,那就对齐,整洁,美观。只要基本规则把握好了,其他我觉得都是浮云

网友E:
引脚焊盘打孔容易露锡

网友F:
3D效果应该是不错了,美观上已经看不出是新手了
至于板子画的好坏其实与电路原理和功能有关系

前几天,看个文档,说是PCB新手找老司机指点,,如果不在走线直角上,覆铜上说两句就好像不是老司机,,,
这里就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布线很普通啊没发现什么 ...

是啊  发上来 让大家提意见的
标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粗粗该细细 画风很清爽  三年不画板子了

哈哈 三年不画 生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布线我觉得可以了,晶振走线貌似应该先经过电容然后到晶振。

谢谢 建议 回去调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层板 只要能正常工作 摆好元件 自动布线都可以

是的 有强迫症 根本不想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有强迫症吗?没有的话,走通就行,把握基本的布线规则要求,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强迫症,那就对 ...

是的 很多坛友说 元件要摆整齐
看来很重要 不能简单根据原理图来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脚焊盘打孔容易露锡

是的  这点现在已经很注意了 基本上没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效果应该是不错了,美观上已经看不出是新手了
至于板子画的好坏其实与电路原理和功能有关系

前几天, ...

老司机 赶紧拍砖
发上来就是 请教的哦 不然自己看来看去不知道哪里调整
其他论坛我也发了,已经收获不少建议了
比如 ipx座附近敷铜 加过孔 确实看过的板子都是这么干的
自己动手总是少这少那的 还是画的少,得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有强迫症吗?没有的话,走通就行,把握基本的布线规则要求,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强迫症,那就对 ...

看看照片上的,这个是论坛上别人的板子,这个看着不错

论坛里别人的板子,这个看着第一眼就不错

论坛里别人的板子,这个看着第一眼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