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Quartus 中signal tap 采集不到时钟波形?

楼主:
如图所示,其他信号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个时钟clk_50无法看到波形

网友A:
那你的signal configuration的时钟设置为多少,如果也是50M的,那就看不到了
可以设置高一点的

网友B:
我懂了  采集的时钟频率设置要比被采集的信号频率高很多才能保证信号波形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signal configuration的时钟设置为多少,如果也是50M的,那就看不到了
可以设置高一点的

网友:
嗯嗯  这个跟采样定理相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懂了  采集的时钟频率设置要比被采集的信号频率高很多才能保证信号波形的正确

你问问题挺好,问题大家都能看懂。

采样频率要高,还有要用同期的时钟去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问问题挺好,问题大家都能看懂。

采样频率要高,还有要用同期的时钟去采样。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