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inand emmc

楼主(2017-05-18):
[S3C6410] inand emmc
求教:
S3C6410升级emmc,以前用的是SDIN5D2-2G的inand,现在想往上升级为4G的,不知道6410是否可行,是否支持大于2G的sd卡?特来求教。看了6410的手册,初学这一块,弄不清哪一部分是对这个芯片升级提出限制和要求的...希望有知道的兄弟们告知
小弟在此谢过!
另外看了emmc相关的芯片手册,CID之类的寄存器似乎出厂时就写好了,那么升级inand容量软件部分还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arm
linux
s3c6410
交叉编译

网友A:
依我的理解iNand其实和SD卡原理基本一样,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你注意看驱动里面SD卡驱动和iNand是一样的,都是通过SD卡指令来读写的,因此你升级为4G完全是可以用的,又不是内存,内存才会受到数据位宽的限制,你不要搞混了,升级后如果是用来做产品,关键是要测试稳定性,Flash压力测试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