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谐波失真

楼主:
这是谐波失真的定义:谐波失真(THD)指原有频率的各种倍频的有害干扰。放大1 kHz的频率信号时会产生2 kHz的2次谐波和3 kHz及许多更高次的谐波,理论上此数值越小,失真度越低。 由于放大器不够理想,输出的信号除了包含放大了的输入成分之外,还新添了一些原信号的2倍、3倍、4倍……甚至更高倍的频率成分(谐波),致使输出波形走样。这种因谐波引起的失真叫做谐波失真。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输入的1KHZ的信号,本就是由1KHZ的基波与高次谐波组成,放大器进行放大时,出了要放大1KHZ的基波,也要放大高次谐波呀,这样输出的基波信号与高次谐波信号才能组成放大后的信号,可是为什么要求放大的高次谐波越小越好,甚至完全抑制?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输入的1KHZ的信号,本就是由1KHZ的基波与高次谐波组成”
进行此项测试时,输入必须是纯粹的正弦波,只含1000Hz成份,没有高次谐波。
当然,实际上纯粹的正弦波不存在,我们只能要求输入的信号含高次谐波成份少于某一数值,例如0.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输入的1KHZ的信号,本就是由1KHZ的基波与高次谐波组成”
进行此项测试时,输入必须是 ...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对1KH的信号进行放大,后面产生的二次三次谐波是放大器产生的,加在原来1KHZ的信号上,如果放大器产生的二次三次谐波较大,就产生了谐波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输入的1KHZ的信号,本就是由1KHZ的基波与高次谐波组成”
进行此项测试时,输入必须是 ...

谐波失真是 d b表示,是不是这个值绝对值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对1KH的信号进行放大,后面产生的二次三次谐波是放大器产生的,加在原来1KHZ的信号 ...

“对1KH的信号进行放大,后面产生的二次三次谐波是放大器产生的”
是的。输入信号是纯正弦波,输出信号含有2kHz、3kHz……成份,这些2kHz、3kHz……成份当然是放大器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波失真是 d b表示,是不是这个值绝对值越大越好

“谐波失真是 d b表示”
没见过这种表示方法。谐波失真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对放大器来说,越小越好。
如果用分贝表示,那只不过是百分数换算成分贝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波失真是 d b表示”
没见过这种表示方法。谐波失真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对放大器来说,越小越好。
如 ...

您看这一个:使用dbc表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这一个:使用dbc表示

这样表示当然可以,无非是将百分数换算成分贝数。注意分贝数都是负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表示当然可以,无非是将百分数换算成分贝数。注意分贝数都是负值。

这样的话不就是绝对值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不就是绝对值比较大了

“这样的话不就是绝对值比较大了”
那是当然。分贝数本来就是两个功率之比取对数,这个比值越接近于零,分贝数越是个很大的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