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程序无法烧写。

楼主:
 之前错把417芯片的程序烧到449芯片上去了,然后仿真器红灯(mode)常亮无法烧写程序,后来降级了下仿真器固件程序,现在黄灯(power)会亮了,但是烧录的时候两个灯都亮,程序还是无法烧录进去。报错显示界面如下。我想我接线应该是正常的吧,东西都没动过,求教预计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先确定仿真器是否正常,然后看看IAR选择的MCU是否正确,确定接线是否接线正确,有可能接线不对或者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仿真器是否正常,然后看看IAR选择的MCU是否正确,确定接线是否接线正确,有可能接线不对或者没接好

应该不是线没接好的问题,拿别人的仿真器过来就可以用了,自己的不行。

网友B:
仿真器最好不要升级,而且需要配合一些IAR版本用,我以前用的这个时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就是突然烧写不了芯片了,后面换一个仿真器烧录下,再换回来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最好不要升级,而且需要配合一些IAR版本用,我以前用的这个时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就是突然烧写不了 ...

我发现正常的仿真器是上电红灯亮几下后灭了再亮绿灯,我这坏了的是上电就一直绿灯亮,知道这是哪里处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正常的仿真器是上电红灯亮几下后灭了再亮绿灯,我这坏了的是上电就一直绿灯亮,知道这是哪里处问题 ...

你最好返厂修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返厂修理下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