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显示器EMC试验出现的问题

楼主:
内部对显示器进行浪涌、脉冲群、静放电等按照EN501213-2标准的EMC试验,出现下列问题:
1. 浪涌和脉冲群试验时显示器出现“死机”现象,即行扫描测试停止,只有重启或复位后恢复,在“死机”状态,测量内部信号,如:时钟、使能、译码信号均有,但状态信号灯与正常一样闪烁。
2. 电源端口脉冲群试验,LED屏闪点比较多,在电源端口加磁环后,屏闪点偶儿出现。

请大神能给出检查方案。

网友A:
扫描电路异常自然是顺藤摸瓜先检查扫描部分的电路,重点关注该部分的时钟和有严格时序要求的电路,主控部分正常不等于所有电路正常。脉冲群噪声问题,注意在电源输入回路里加共轭电感和XY电容抑制,磁环反而未必需要。

网友B:
你们是小车系统吗?我做的是18655都过了。BCI,CE,RE

网友:
出现闪点的,你可以在LED灯板那里做文章,加点电路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小车系统吗?我做的是18655都过了。BCI,CE,RE

我们做的是地铁报站滚动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电路异常自然是顺藤摸瓜先检查扫描部分的电路,重点关注该部分的时钟和有严格时序要求的电路,主控部分 ...

电源都是外购的,只能在显示屏上找原因。怀疑是不是信号线的上拉电阻放在了信号线的前端,导致显示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的是地铁报站滚动显示屏

我们做的是公交车的,你们的电源外购的吗?那有点麻烦,其实显示屏那里做文章也很容易过的,电源那里跟厂家说要过标准就行了。显示屏那里改变扫描方式,加点滤波电路就没事了。地铁上的应该是5188室内屏模块吧。模块只能8行扫描或者16行扫描

网友:
你们的浪涌是指7637吗?这个很容易过的。电源那里做点文章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