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地面控制端的设置

楼主:
    要求设计地面控制端,接收按键信息,并将控制信号注入跑道表面的细导线中,以非接触的方式控制智能小车的行进。
    不允许用其他任何形式的通信。
    智能小车自动识别黑色跑道并准确沿轨道循迹行驶,同时接收地面控制端发出的控制信号并按照控制指令执行相应动作。

    控制端按键下时能够自动向导线内发射信号信号,小车能够接收到控制端发送的信息,同时点亮智能小车端对应的LED 。
    实现地面端对智能小车的控制功能:按键P按下,智能小车停;按键1按下,智能小车正常速度前进。

    新人求助,真心搜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跪求大神~

网友A:
现在的智能小车都这么玩了么?以前都是通过光敏电阻啊,比较器啊什么的识别黑色的跑道,或者线性CCD来弄的,现在的跑道还要发射信号去辨认?还有跟清楚的信息吗关于跑道的。

网友B:
细导线,我就想到了门禁卡那种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智能小车都这么玩了么?以前都是通过光敏电阻啊,比较器啊什么的识别黑色的跑道,或者线性CCD来弄的 ...

不是现在的智能小车这么玩,是我们的要求这么奇怪,资料都找不到
楼下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导线,我就想到了门禁卡那种形式

诶?门禁卡?

网友:
我们的要求...

网友A:
控制信号注入到细导线中,这是什么玩意?注入这个词不能理解,要是单纯的金属跑道,可以利用金属探测传感器搞一搞啊。环线金属跑道,这个信号是图上的地面控制端注入到导线中的吧,还是一个类似正弦波的波形,是让小车检测磁通还是检测磁场的这方式?貌似好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注入到细导线中,这是什么玩意?注入这个词不能理解,要是单纯的金属跑道,可以利用金属探测传感器 ...

我开始想的是在地面控制端用一种能产生不同波形的芯片焊一个信号发生器,队友说频率不同就行,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想出来

网友:
“队友说频率不同就行”
这是啥意思?检测跑道上环形跑道的频率信号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队友说频率不同就行”
这是啥意思?检测跑道上环形跑道的频率信号走吗?

恩,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不仅要控制小车停止和正常行驰,还得加上加速和减速行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不仅要控制小车停止和正常行驰,还得加上加速和减速行驶

加别的那些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别的那些就简单了。

万事开头难啊

网友A:
小伙淡定,慢慢来,这个只要有想法,有方向了,后续会好做很多的。你这不是知道到该怎么检测跑道了么,后面的你可以根据跑道做死程序跑都行,还怕啥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淡定,慢慢来,这个只要有想法,有方向了,后续会好做很多的。你这不是知道到该怎么检测跑道了么,后 ...

小姑娘
我会加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姑娘
我会加油的~

尴尬
没想到是个小姑娘,好好好,加油哈,有问题群里提,会有很多热心大叔帮你的。(PS:不都是大叔哦,还有好多大哥大姐的,恩,大姐少点。。哈哈)

网友:
你可以搜搜历年飞思卡尔比赛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