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使用,头文件的包含

楼主:
关于Keil的使用,我很费解。

网友:
路径设置有问题,KEIL没找到它;

网友:
引号写错了吧,引号只能用英文的引号,不能用中文的引号,另外为了方便找出问题,应该把提示的错误信息也贴出来。

网友:
引用头文件的那个文件,不一定和头文件在一个文件夹,所以需要在设置包含文件的路径,这样无论在哪个文件夹中,都可以找到这些文件了。

网友:
keil糟糕的编辑环境,毁了多少学生

网友:
这问题如果还没解决 那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可能使用的底层包不一样,不一定叫systick.h ,或者叫其他名字sys_tick.h   systick_init.h 之类的。不用介意。仔细找找代码自然会发现

网友:
需要在头文件路径下面选择该路径就好了

网友:
需要把用到的头文件的路径包含进去才能正常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