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电压采集与DS18b20温度采集不能同时显示

楼主:
用MSP430F149做多路ad采集oled显示。单独俩路电压采集正常,单独DS18b20温度采集正常。和在一起采集只能显示俩路电压,温度采集不能显示。调试了下,主要是DS18b20的数据无法传给主函数,求解决方法。DS18b20函数店家给的。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Clock_Init();//时钟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ear();//初始化oled
   //
   //temper=20;//用固定数字能显示
  while(1)
  {

  ADC12();//初始化ADC12
  delay_ms(10);
  Trans_val();//采集电压数据处理与显示
// ADC12CTL0&=~ADC12ON;
  temper=Do1Convert();//将DS18b20的数据赋值给temper
  Disp_Numb();//温度数据及处理
  }
  _EINT();
  LPM0;
}

网友:
要学会仿真和调试。

网友:
电压采集和    DS18b20温度采集有没有共用引脚。或者,二者的初始化函数是否会影响对方。温度采集不能显示,什么情况,没有返回值,还是返回错误值。看  DS18b20采集函数的函数体,什么情况返回什么值,往前分析。。 也可以单步执行一下,看看   DS18b20采集函数运行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等,看看单总线引脚的波形。和标准时序对比。

网友:
看看DS18B20是不是被打断了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