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不亮

楼主:
今天有同事拿一台视频播放器过来说是不开机。检查后发现是背光不亮,MCU用的是STM8S_48P。其中21脚是背光使能控制,正常应该有个高电平,现在一直是低电平。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PS我给他个高电平屏是可以亮的

网友:
仅一内部互联IO损坏,又没有什么输出电流要求,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先检查相关回路内的元件管脚焊接和PCB。如果可以强制使能背光且其它功能均正常,那这么干也不是不行,只是失去待机低功耗而已。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倒是很容易判断的。拿个示波器看一下,其它引脚有没有信号就行了。

接背光的引脚,串个1K的电阻,背光芯片的EN端一般输入阻抗较高。所以,这个控制脚的负载远大于1K(直流),一般不会仅烧坏此脚。

网友:
因是等同于维修的情况,怀疑显示屏的连接线缆,插拔插拔
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有背光电压